AKE480配多少A的电调好啊

楼主(2009-07-25):
我现在用亚拓35A电调好烫 如果电调不配会引起烧
舵机
吗 自从换了
电机
和电调1个星期烧了2个
65MG了

网友A:
不会吧,烧了65?换一个铂金60吧

网友B:
花一个65MG的四分之一价钱买一个外置UBEC吧

网友C:
电调不会引起烧舵机

楼主:
2个65MG都拆了 症状一样都是电机没有力气烧了

网友D:
电调配好了,这个AKE480电机也就挂了

网友A:
LZ原来是什么电调啊?

楼主:
也是亚拓35A烧了430X电机 烧了掉水里

网友A:
亚托的35X就是启动好一些,其他我不愿置评

网友E:
我的也是AKE的3800KV的电机,和LZ一样,我想配个中特威的50A电调,不知道行不行啊。我的AKE电机最大电流只有45A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