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算不算是以铣代车

楼主(2009-07-25):
借网友的图片用用,这个算不算是以铣代车,如果是铣床是BF20,最大可以夹多大直径的工件?

网友:
你打算在铣床上装卡盘

网友:
这可以说成铣代车,但图中工件是铣床的MT轴.收紧拉杆就可夹实.
想要铣代车用还要万能分度头和尾顶..剑舞百川兄你有否考慮买车铣合一那类机床.制作笛头应该足够使用

网友:
 原来可以这样做…

网友:
只能干简单件,加工起来不灵活。

网友:
这个,应该算是吧。但工件长度受限啊。

网友:
铣是铣,车是车,铣不能真正意义上的代替车,她达不到车床应有的功能、切削量等等,图中这是为了加工铣床上的刀具,是根莫氏3号的钻接杆,为了保证同轴度,所以就插在主轴上加工了,加工量很小,只是光一下外圆而已,如果打算长期这样以铣代车是不行的,再加上钻夹头最大的只不过是20的加持量(5-20),还有尾顶的问题也不好解决,等等问题,综上,结论是,铣是铣车是车..........

网友:
把女人当男人使了

网友:
算来算去都是 买一铣 再配一车来的划算和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