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用电烙铁~~。。。

楼主(2009-07-25):
怎么也焊不稳~~。还有,功率要多少啊?~我的很难把焊锡整熔。。
囿什么技巧没有? 特别是焊
电池
,没有一次成功。。

网友A:
把烙铁头在地上磨下..
我开始也和你一样,,总感觉功率不够,其实是烙铁头脏了...磨下温度就上来了..

网友B:
烙铁头要先处理一下才好用的,先打磨再加电上点焊锡,有专门的清理烙铁头的那种海绵一样的东西,最好不要经常磨烙铁头,这样不好.还有焊锡也要选好,你的焊锡不好 容也可能是熔点高了,要根据你自己所用烙铁功率来,一般买那种中间带松香中空的那种好容点

网友C:
一般20W足够了,焊A123就需要100W的,只要会用筷子就会捏电烙铁~

网友D:
我每次焊接时候都拿砂纸磨光它的头,这样很容易粘锡
记得上次ESKY的电池平衡充线断了,我焊回去(接头不知道什么材料,电烙铁烙不进去)用砂纸两头打磨,松香上锡(线、烙铁头、焊接位置),然后最快的速度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E:
多试试吧!

网友F:
焊电池至少要50W以上,速度要快,手起刀落那种,免得烫坏电池

网友G:
烙铁头不要经常磨这样会缩短使用期,发现有凹洞和发黑时用锉刀将其锉平加电涂上松香(助焊剂)焊锡就可以了。经常保持烙铁头的干净,把被焊件表面刮干净要看见铜涂上松香就可焊接了,根据被焊件大小确定烙铁功率的大小。内热式烙铁30W就能满足一般的焊接,多多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D:
焊接电池(esky li电)我的电烙铁碰过去原来的“锡”也没融化,因为原来那里不是锡而是其他??

网友H:
一个是功率w数,在一个焊锡膏或者松香你的准备

网友I:
松香上锡!松香上锡!

网友J:
看似简单实际不简单吧,来给你支两个招。
->内热式的紫铜烙铁头可以用锉刀修整,导热更快,外热式的合金烙铁头不能打磨,一旦打磨就再也吃不上焊锡了。
->焊接的要领是用烙铁加热受锡面,而不是直接加热焊锡,让受锡面达到焊锡的熔点,再把焊锡点在受锡面上,这样才能焊牢不虚焊。
->需要焊接的两个受锡面在焊接前进行预处理比较好,先在表层搭上一层焊锡,必要时用松香除表面氧化层。

网友K:
快 准 狠
焊坏两个电调得出的经验

网友L:
12楼正解,
其实加热电线,
并不容易弄坏电池/设备的

网友M:
号
焊电线用20W,焊电池用50W

网友N:
怎么知道是内热还是外热?

网友J:
内热的烙铁头像个笔套一样套在外面的,外热的烙铁头像跟铁心,插进里面并有螺丝固定。

网友O:
建议接触面先上层焊锡,容易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