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鷹5代的鳳凰

楼主(2009-07-25):
我加入鳳凰2.00.q 之後,出現:
Phoenix has encounted an error
There was a problem creating the sound sysytem on your computer.
Please download and install the latest drivers for your motherboard/sound-card.
If this fails to fix the problem please send an e-mail to support@phoenix-sim.com.

軟體開啟來沒有聲音啊......

网友:
时设置选一下audio就可以了,有三个选项,都试试

楼主:
Phoenix RC 2.5.K.

鳳凰 2.5.k.終於搞定~
下載機仔及場景:http://www.phoenix-sim.com/downloads.htm ~
網頁底下,"Additional Models and Flying Sites,底下 here 點入,既可下載 ~

載入機仔

載入機仔

載入機仔

載入機仔

載入機仔

載入機仔

載入機仔

楼主:
鳳凰聲音的問題已經搞定,但是~VRC & G3 還未解決如何開啟的問題~

楼主:
請問~ 有玩過飛鷹5代的前輩,請教一個問題,G3 & VRC 是如何開啟的,我搞不起來?
是否可以提供,如何開啟的方式?
謝謝~

网友A:
VRC好象是和G2一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C好象是和G2一档的

請問~ 您有認確"VRC好像是和G2一檔的",這信息是對的嗎?
另外那個軟體切換底下(飛鷹模擬控制台),切換模擬器類型後,自動運行相應的軟件......是否要打勾?
~ 謝謝你 ~

网友:
不清楚,对飞鹰不熟

楼主:
VRC 用鍵盤玩的,已經測試出來了,如果要用模擬的USB來玩,得先抓到USB才行....

网友B:
VRC有单独一档硬件解密,G3.5=G3

用飞鹰模拟器控制台可以很方便切换到各种模拟器状态,不需要硬件插拔,切换可以在任何软件的时候(早期的U5凤凰档位不可以切换到别的模拟器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飞鹰模拟器控制台可以很方便切换到各种模拟器状态,不需要硬件插拔,切换可以在任何软件的时候(早期的U5凤凰档位不可以切换到别的模拟器状态,)

~ 要玩 VRC 用軟體切換到,上面貼圖, Virtual RC Racing  ....那模擬的USB是應該在那個檔位 ?
謝謝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 要玩 VRC 用軟體切換到,上面貼圖, Virtual RC Racing  ....那模擬的USB是應該在那個檔位 ?
謝謝你~ [/quote

看来您还没能理解,软件切换和硬件切换完全没关系,用软件就不用硬件,用硬件就不用软件,OK

楼主:
我向朋友借台比較新的電腦,USB加入時紅燈有亮,也有抓到,玩VRC時 USB 是撥在 第一段XTR & G2 的位置才可以玩....
VRC加入之後,需經過軟體切換,在遊戲控制器裡,才能看見”FeiYing Simulator - VRC 2 controller "~
油門在右邊,上下...方向在左邊,左右...

但是~加入這個 FeiYing Simulator Launcher 之後,只有一次可以由軟體切換到 VRC ,出現:SimLauncher Application. 發生問題,必須要關機,僅此致歉.
若您方才的工作尚未完成,所使用的資訊可能會流失.
請回報此問題給Microsoft.
我們會建立一份錯誤報告,您可將此傳送給我們,所提供的資訊
我們將為您保密.~

重開機之後,遊戲控制器,就恢復為"XTR & G2" 了....(有試過,重新插拔也是一樣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 要玩 VRC 用軟體切換到,上面貼圖, Virtual RC Racing  ....那模擬的USB是應該在那個檔位 ?
謝謝你~ [/quote

...

如果用硬件切換,那也要知道,VRC 是在那個位置,才能切到所要位置(硬件切換裡,根本就找不到VRC這個名稱,包含在  遊戲控制器裡面)~
只能靠軟件,切到 VRC 那裡,在自動加入 VRC 的控制....
G3 目前還試不出來,軟件切換裡,沒有G3 這個名稱,是否也要用軟體切換,自動加入 G3 的控制,得試了才會知道.....

楼主:
假設如果用硬件切換,在遊戲控制器裡面, 只有:1.  XTR & G2    2. RealFlight G4    3 .AeroFly   4. PhorenixRC ,如果要玩 VRC ~
若直接去 VRC 裡面去點 VRC USB controller & VRC-1 adapter  或 VRC-2 USB adapter(會出現槍控搖桿校正)車子就會停在原地,不受控制....

這時,該如何設置,才能在 遊戲控制器 或其他的位置,顯示 VRC 的控制?

謝謝你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

請問飛鷹5代您是否有用過?
是以能請大大提供您的電腦硬體配備讓我作參考?
(主機板/顯然卡:型號 / 廠牌... 記憶體容量及大小)

另外一問題,請告訴我,飛鷹5代,是否真的有支援, RealFlight G3 ?
是由硬體切換還是由軟體切換?

謝謝您~

楼主:
請問~玩飛鷹5代,光碟所有的模擬都加入,再加上飛鷹的控制台(軟體切換),
電腦硬體,是否有適合的硬體需求才能執行,飛鷹5代模擬?
謝謝

网友:
飞鹰全能模拟器5代, 支持 1.  XTR & G2    2. RealFlight G4    3 .AeroFly   4. PhorenixRC  5.  RealFlight G3.5    6. Virtual RC Racing

由于硬件切换开关只有 4 个档位,  所以 硬件开关只能切换 1~4 的模拟软件而 5 和 6 需要用飞鹰模拟器控制台软件来切换.

由于芯片功能的局限, 使用软件切换后, 如果重启电脑或重新插拔模拟器, 都会造成恢复到硬件开关所设置的模拟器类型, 也就是说 软件切换的模拟器类型是不会保存的.

对于飞鹰模拟器控制台软件出错的问题, 目前仍在查找原因.   目前出错后只能重启电脑才行能重新使用飞鹰模拟器控制台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