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船动力请指教~~~

楼主(2009-07-25):
有条船,
电机
整了个3650 KV3200的,不知道能不能上6SA123呢?请问浆该上多大?谢谢各位
长度:650mm
宽: 180mm

网友A:
你这电机的KV值高浆要用430-432之间,你这电机要上6S的A123?那电机铁定烧!现在的无刷电机转速的极限是5W转,你自己算一下3200×19.8=63360都6W了!你只好用4S的刚刚好!

网友B:
我60cm的猫用2850 kv3200 4sa123 125a山寨电调 铜奖435 情况正常

网友C:
LZ可用4S2P试试.

网友D:
 是全浸桨还是半浸桨?

网友E:
看长度你应该是650MM的O艇,用半浸浆,430~432的浆,你的电机是什么牌子的?电调多少A?什么牌子?(起马要125A以上)上6S A123是可以的(前提是轴
系一定要在很好工作状态),但有一定的风险,当然你的东西越高档风险就越少,水冷要保证工作正常,一般来说,上6S速度不会低于70km,遥控设备要可靠,如果电机质量不好会有爆磁钢或者退磁的风险,再严重就会烧电调。。。请LZ三思而行

楼主:
谢谢楼主各位朋友的指教
我打算还是换电机算了
请问多少的合适呢?我电调是星星125A

网友F:
8楼老虎的观点是正解
也不一定硬要换电机呀,电压降一点,试试5SA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