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XTR中飞机模型预览问题.以及XTR G系列模拟器中3D模式与普通模式切换问题.

楼主(2009-07-25):
1.关于XTR没有 飞机预览问题请看下文.

XTR会在你第一次打开模型选择框的时候为每个模型生成预览图, 如果中途终止, 那下次打开时就只能看到生成的那些, 没来得及生成的就看不到了.
如果已出现了这种情况, 那么请在XTR没有启动的情况下, 进入XTR的安装目录, 找出Heli(直升机), Flugzeug(固定翼)两个目录下的所有以preview开头的BMP格式文件, 最好用搜索功能, 删除其中所有文件大小为96KB的(也可按照截图所示搜索), 这个就是那个有红叉的预览图. 完成后启动XTR, 打开模型选择窗口, 这个窗口的最上面会显示"正在生成预览图..."或类似的字样, 耐心等待一会(电脑配置高低时间不一样,一定要等待!), 待"生成预览"字样消失后, 所有的预览图就出现了. 有个别机型可能无法生成预览图, 但这样的很少, 我这里有六个.

good luck.

楼主:
2.关于XTR G系列模拟器切换3D模式与不通模式方法,请看下文

A. 在XTR界面中,按下F5键 修改模型参数,在发射器混控 螺距-油门  ,把后面对钩点上 就是普通模式, 反之则是3D模式,看截图所示

B. G系列模拟器  首先启动 各自版本对应得Eum,然后把Eum中 忽略游戏杆控制点上(一定要点!不点进入游戏后切换3D模式时,会直接退出游戏),然后把 使用快捷
     键模拟游戏杆点上(也一定要点!,这是模拟5,6通道或者6,7,因为是破解版的所以只能用此选项增加通道,控上只有4个通道)  然后 运行游戏
     设置好前四个通道 后将 5,6通道或者6,7通道(有人是5,6,有人是6,7.)修改成截图所示,然后按Ctrl+F 切换3D和普通模式,按Ctrl+G 熄火.

XTR模型参数修改

XTR模型参数修改

G系列模拟器1

G系列模拟器1

G系列模拟器2

G系列模拟器2

网友:
谢谢楼上上的朋友!能不能吧XTR里面的亚托SE模型传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