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普通小型电焊机为节能型的电焊、点焊两用机

楼主(2009-07-25):
好几年前我改制了一台普通的小型电焊机为节能型的电焊、点焊两用机,使用至今感觉效果不错,现介绍给坛友,为
国家目前提倡的“节能减排”作贡献。

      先说一说节能电焊机的改制,普通的小型电焊机由于小型、成本等因素,产品普遍存在铁芯偏小、线圈匝数偏少,使
得焊机的暂截率低、空载电流偏大和容易发热,实际测量小型电焊机的空载电流约7A左右(见图),视在功率将近1500W。因
此节能改造的重点我是主要放在空载电流上,也就是说如果在电焊机停焊时就立即关闭电焊机电源,这省下的空载用
电就是一份不小的开支,而且焊机的发热也比改制前好多了。改制比较简单,增加元件如下:12V继电器一个
(250V/60A,两触点并联),5W/12V变压器一个,桥式整流和滤波电容各一个,焊柄按钮开关一个(自制)。电路详
见附图。使用时要在焊接前按下焊柄按钮开关接通电源,焊接完成立即松开焊柄按钮开关断开电源。要注意不要在焊
接一半时松开按钮开关,也不要在焊条和工件接触后按下按钮开关,以保护继电器触点。

楼主:
再说一说点焊机的改制,如果你的电焊机铁芯窗口有空余,那恭喜你了,如果没有空余那无法改制,如果想新购焊机
改制一定要选有空余窗口的焊机。点焊机的改制要在上面说的电焊机改制的基础上,因为要用到继电器开关。改制很
简单,在你焊机的空余窗口上加绕几圈就行,我用的是0.2mm的铜带叠起来绕2.75匝左右,线圈的截面积越大越好,
以填满空余的窗口为佳,切记一定要做好加绕线圈的绝缘,我用的是玻璃丝带和布带的双层绝缘保护,否则危险。改
制详见附图。改制的点焊机也存在不足,点焊的电流只有两挡可以调节,小电流点焊时,220V的电从电焊机的380V接
口输入,此时点焊输出的电压就低些,电流也低,再配合点焊定时器的时间控制,可以点焊0.5mm的板材和1mm的线材
。当大电流点焊时,220V的电从焊机的220V接口输入,再配合点焊定时器的时间控制,就可以焊接更厚、更粗的材料
了。我有附图两张说明焊接的效果。
以上的改制有兴趣的坛友不妨一试。

楼主:
好了,上图完毕。

网友:
一物多用的典范

网友A:
好贴!这个点焊可以用来焊A123电池吗

网友:
有水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贴!这个点焊可以用来焊A123电池吗

焊电池它的焊头结构不一样,不是上下的而是并排的,两个焊极在同一面,间距1-2毫米吧,中间绝缘。要用这焊电池电流是足够了,可能还太大,减少一圈比较稳妥,我平常焊0.5mm的不锈钢片定时的时间还不能太长,焊点会热熔了。减少点圈数,改个专用焊头,用较粗的电焊线接上,我想焊电池可能没有问题。

网友:
高人。
菜问:
点焊必须要再绕线,不能用原来的吗?

网友:
电焊要低电压哦

网友:
楼主高人啊,向楼主学习。我回去也该一个

楼主:
22楼问:点焊必须要再绕线,不能用原来的吗?
点焊是低电压大电流,而电焊机的原线圈电压太高电流又不够,点焊时电压只要几伏而电流要几千安,电焊机大不了2-3百安,差的远。好在几伏只要穿绕2-3圈足够了,但线圈的截面要足够大。

网友B:
用原来的线圈做点焊接部分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原来的线圈做点焊接部分不可以?

不行的。

网友:
历害呀!!学习了!

网友:
5的有空隙,可加。
能不能用铝线?

网友C:
几年前做的好东西现在才分享,太不够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年前做的好东西现在才分享,太不够意思了

不好意思了,我是新来的,前不久买车JJ时听店家告知的该网址,才上网搜索后注册上船的,原来根本就不知道这儿有这么好的一个学习和沟通的平台,你要是觉得这帖子好那抬举我了,我一定努力和大家共分享。谢谢!

网友D:
以前3a改过,没有改成。要3a看看也改一个试一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前3a改过,没有改成。要3a看看也改一个试一试

我沒改成的是锯片碰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沒改成的是锯片碰焊

锯片宽度可能有20mm,厚度应该有0.5mm吧,恐怕电流要更大才可以的。可以参考建筑工地那种碰焊钢筋JJ。

网友F:
又迟到了!精致!还得问问楼主,那焊头的材料是黄铜?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迟到了!精致!还得问问楼主,那焊头的材料是黄铜?还是......................?

焊头、线圈和连接线全部紫铜制作,连接的螺丝为M6黄铜。

网友:
真厉害,我也照着做,谢谢,大哥怎有

网友:
新手看不懂

这时????? 我看不米

网友G:
电焊机初级线圈串联了电抗线圈 使电焊机有电压陡降特性   这样绕上 那点焊机也有陡降特性了 效率就不高了  一点上去电压就降低 是这样吗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焊机初级线圈串联了电抗线圈 使电焊机有电压陡降特性   这样绕上 那点焊机也有陡降特性了 效率就不高了  一点上去电压就降低 是这样吗楼主?

一般的小型电焊机可没有串联什么电抗线圈呀,你的是什么电焊机?如果在交流电路中串联有电抗线圈,那么感抗会在交流电路中起作用,像日光灯的镇流器,会有你所说的负载电压陡降和限流的特性。

网友G:
这个点焊机的特性应该是 空载电压不变 短路电流陡降  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点焊机的特性应该是 空载电压不变 短路电流陡降  对吗

不明白你的意思。一般来说点焊机的次级工作于几乎短路的状态,空载时的电压只有几伏,在点焊时焊点的电阻很小几乎短路,由于次级线圈为大截面积的紫铜绕成,它的内阻更小,因此在焊点处可以产生几千安的电流,使得焊点溶化就焊在一起了。

网友G:
你的点焊线圈是饶在初级线圈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点焊线圈是饶在初级线圈外的?

我的点焊机是前几年做的,好像加绕的线圈是绕在口字形的铁芯上原线圈直径较小的那一边上,线圈的缠绕方向和原线圈同方向。

网友H:
用多大截面积的线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多大截面积的线圈啊?

我用0.3mm厚的紫铜带剪成宽40mm,叠厚9mm,所以线圈的截面积约为360平方毫米。

网友I:
好方法,我在淘宝上买过个300块的点焊机想焊A123,结果回来一试,就把里面的可控硅给烧了,电流太小根本不能用,后来拆开看,变压器小得很,初级线圈是2.5的铝线,次级是4*8的铝排,只能焊手机电池,有空我按楼主的办法改下,用这个点焊机的电路和焊头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方法,我在淘宝上买过个300块的点焊机想焊A123,结果回来一试,就把里面的可控硅给烧了,电流太小根本不能用,后来拆开看,变压器小得很,初级线圈是2.5的铝线,次级是4*8的铝排,只能焊手机电池,有空我按楼主的办 ...

要点焊A123电池可不能用我的照片上的焊头,我的焊头是点焊板材或线材,焊头的两极是上下排列的。而焊电池的焊头两个电极是并排的在同一边,两极的间距只有2-3毫米,这一点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方法,我在淘宝上买过个300块的点焊机想焊A123,结果回来一试,就把里面的可控硅给烧了,电流太小根本不能用,后来拆开看,变压器小得很,初级线圈是2.5的铝线,次级是4*8的铝排,只能焊手机电池,有空我按楼主的办 ...

点焊A123的电池要注意不能用我的照片上的焊头,我的焊头两极是上下排列的,是点焊板材或线材用的。而点焊电池的焊头的两极是并排的在同一边,两极的间距大约2-3毫米,这一点要注意。

网友B(2009-08-27):
空载也消耗1000多W时 没搞错吧  那么为什么接电表上 空载不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也消耗1000多W时 没搞错吧  那么为什么接电表上 空载不转呢。/

空载消耗的功率应该是瓦、千瓦,不是W时,1000W时=1度电。如果你的电焊机接上电源后空载电表不大转,那说明你的电焊机质量过硬没有偷工减料,不过好像还没有见到过电焊机空载电流=0的,撇开无功功率不说而初级线圈的铜耗就是地地道道的有功功率,怎么可能电表不转呢?

网友:
点焊线圈应该是绕在初级线圈一侧的,次级线圈侧是下降特性不适应点焊。

网友:
好贴,哪天我也试下改一个

网友(2009-10-22):
请教个问题,10年前由市中心拆迁到城郊结合部,当时电压极不稳,购置了一台5KW的稳压电源,现在挂在墙上不需要了,看看里面是一只环形自耦变压器,想改成电焊点焊二用机,可行吗,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J(2010-02-10):
同问:::::7KW的稳压电源里面的环形自耦变压器,
想改成电焊点焊二用机,可行吗,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问:::::7KW的稳压电源里面的环形自耦变压器,
想改成电焊点焊二用机,可行吗,要注意些什么。

环形变压器内的窗口是圆形的,用铜带叠起来绕可能不理想,我想可以搞几根粗的电焊线并联,也就是焊钳上那种粗的线,把外皮搞掉,外面扎上玻璃丝带绝缘,只要铜线的截面积够,窗口够大可以绕下的话,应该7KW也可以的,我的那个电焊机也才9KW呀。现在紫铜很贵的,要算好了再做,可以试一试。

网友:
才人 谢谢好的技术拿出来分享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
我自己曾经用400W的音响火牛做了一个点焊机,效果不理想。

楼主的方法不错,我想买一台电焊机回来,依葫芦画瓢

谢谢楼主跟我们分享心得!

网友:
一屁股座楼板上了。。。

网友:
楼上的,小心地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K:

你把环型自偶变压器原来的线圈做初级线圈,然后用手工的办法再把铜线绕在初级线圈的外面就可以了。但是要先测定一下原变压器的安匝比,方法是用一般的照明用的软导线在上面绕上十圈再给初级线圈通上电测一下刚才绕的这个线圈两端的电压V,用线圈的圈数除电压即N/V就可以得到每伏的匝数了,这个指标很重要的,它关系到用电安全问题如果你是用来做点焊机用那么次级电压不可以超过10V的。如果我们刚才测到的电压是4V则说明此变压器的的线圈线组每一圈是0.4v那么将来我们绕初级线圈时就不要超过25圈

网友L:
还有点不明,如果不要点焊定时器可以吗??还有那个J1为什么要接电焊的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有点不明,如果不要点焊定时器可以吗??还有那个J1为什么要接电焊的一头??

1)。不要定时器由人工控制点焊通电时间不准,焊接质量控制不好,由于点焊电流较大,0.5mm+0.5mm不锈钢片点焊一般不到1秒时间,因此用个定时器比较好控制。
2)。由于电焊开关在焊把上,因此继电器线圈利用焊把上的这个粗铜线作为一个回路,也就是可以少引一根开关线。
还有要交待一点,点焊时最好是两个同样厚度的板或者同样粗细的线点焊,比较好焊。如果一边厚一边薄或者一根粗一根细要点焊,那比较不好焊,因为薄的或细的都熔了,但是厚的或粗的却只要烧红了但还没溶化,就点焊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楼主分享。
我刚买了个200A的直流逆变式电焊机,空载电压63v, 能改点焊吗,如何改?

直流逆变电焊机?没研究过,好像不行的,我见过成品的点焊机都是工频变压器的,也许我孤陋寡闻吧。

网友N:
继续探讨!学习中!

问,环形变压器也可以改点焊吗?!85楼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N:
问,环形变压器也可以改点焊吗?!85楼介绍!

平常的小型电焊机的铁心是“口”字型的,环形变压器铁心是“O”型的,把那个“口”的四个角变圆了不就是“O”型了。所以只要线圈能绕的进去是一样的。虽然我没有实际改过环形铁心,但是只要功率够,粗线圈绕的下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开发出了新功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形变压器内的窗口是圆形的,用铜带叠起来绕可能不理想,我想可以搞几根粗的电焊线并联,也就是焊钳上那种粗的线,把外皮搞掉,外面扎上玻璃丝带绝缘,只要铜线的截面积够,窗口够大可以绕下的话,应该7KW也可以的 ...
..................多谢 chensibo!!!!!好人!!!

楼主:
还有一点要注意,由于点焊机工作在大电流状态下,线的接头很关键,至少都要大面积接触,用螺丝锁紧,否则什么都好了,线接头单位截面积电流过大,会发热严重的。

网友O:
好贴,可以用大电容搞吗

网友J:
我有的7000VA调压器的环形变压器,计划用原线圈做初级,次级准备用装修剩下的6平方的铜芯线3条到4条并绕!不知道合适不?请各位DX指点一下!谢谢!焊把线要买多大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有的7000VA调压器的环形变压器,计划用原线圈做初级,次级准备用装修剩下的6平方的铜芯线3条到4条并绕!不知道合适不?请各位DX指点一下!谢谢!焊把线要买多大的呢??

6平方线?差远了,电焊线用120A或300A的好几条并联,反正电流要几千安。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贴,可以用大电容搞吗

搞电容储能式点焊机好像没有变压器的点焊机好搞,电容放点的开关不好办,那么大的电流放电,会把什么东东都会烧掉,而变压器式的开关可以放在初级回路,电流就会小多了,搞个大的继电器或者接触器就可以搞定。

网友:
次级的铜芯线还真的不好找啊!!

网友:
最近在找这样的资料,学习了,也做做看看

网友:
焊 电池电极一定要用点焊机吗?l锂电池万一被引爆了怎么办?

网友P(2010-03-20):
问下师傅:
现有个“E”形铁忒,中间宽5CM,叠厚度10CM,截面积也就是5*10=50平方CM了,能否做个点焊机?
初级线用多大的,绕几匝?
次级线我这里只能买到最大的是3MM*10MM的,绕几匝?
请问如何做?先谢了。

楼主:
铁心截面积计算:
  变压器铁芯截面积S=系数K乘以变压器次级计算功率P2的平方根(cm2)
  既:S=K *√P2    (cm2)
        式中  S(硅钢片中心柱的横截面积)=a(铁芯宽cm)* b(铁芯净迭厚cm)
  K--系数,这个系数可由1.2-1.6,质量好的硅钢片可取1.2,中等的可取1.4,低等的可取1.6

        你的铁心只有50平方厘米,大约3000W左右,做点焊机还是太小了,最简单的就是找个窗口有余量的小电焊机来改制,这样比较省事,而且效果好,普通的小电焊机功率一般都在8-9KW左右,点焊小的东西是够了,焊大点的东西还是不够呀。

网友Q:
引用 网友P:
问下师傅:
现有个“E”形铁忒,中间宽5CM,叠厚度10CM,截面积也就是5*10=50平方CM了,能否做个点焊机?
初级线用多大的,绕几匝?
次级线我这里只能买到最大的是3MM*10MM的,绕几匝?
请问如何做?先谢了。

如果照楼主的计算铁芯功率够的话,你这个铁芯做点焊机是够的,3KW,点焊电压约3V左右,(空载电压大概6V左右)电流约900A左右应该够了。次级线可以多股并绕,点焊机次级圈数不多比电焊机简单多了。
楼主认为不够,是照点-电焊机2用机计算的,楼主的电焊机功率8KW左右,点焊小件,点焊机3-4KW就够了,楼主是利用焊机空余窗口加绕次级线做的点焊机,长时间使用电焊机的话,散热是问题。
再说了还要看焊多厚的板了,如果是1mm左右的板足够了,1.2mm以上的可能就不行了。  因为看网上已经有很多用400W的环形变压器,次级4V,3mm×8mm扁铜线/双绕主并联输出,可以焊0.3的不锈钢火锅(不过是超负荷使用)。合理点1KW-3KW,个人玩玩焊接0.3mm-1.5mm的板(极限2mm).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商品机

楼主:
按我的实际焊接经验,当我用0.5mm以下铁片点焊时是从380V接线柱输入220V电压(降电压使用),点焊定时1秒以内。,如果点焊1mm的铁板时,就要从220V接线柱输入220V电压,这样等于是9KW输入了,1mm铁板点焊定时约1秒多不到2秒,你可以参考这个数据。

你上面的图片已注明是眼镜点焊机,那点焊的都是很小的线材类,如果是点焊板材,我想功率应该不够,我改造的点焊机点焊像1mm的线材都嫌功率偏大,定时一般不到半秒,如果脚踏用力大了,点焊会失败,焊接点被压没了。
再有,点焊时有关的其他参数,如焊点的大小(也即单位界面通过的电流),两块材质的厚薄,如果不同厚度的材质点焊,比较不大好焊,会存在薄的熔化了厚的才烧红,这样就熔不到一块了,等等,以上供你参考。

网友:
我整了个,可是一通电就跳闸呀,晕,白忙了

请问:截面积是50平方CM,初级线用多大的,绕几匝?

网友P:
我初级用的是1.37的2根并绕了147匝,110匝,88匝,74匝,通电就跳,空载。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初级用的是1.37的2根并绕了147匝,110匝,88匝,74匝,通电就跳,空载。

空载跳闸不对,检查一下内部有没有短路?初级匝数够吗?可上网查一查计算公式再算一算核对一下。我以前做过一个小型的电焊机,铁心可能比你的大些,用的是1.2mm双线并绕,具体绕制参数忘了,做了有十年了,到现在还可以焊接,焊小的、薄的还可以,窗口不够,空载电压低些,起弧差点,5-6mm钢板、12mm钢筋都可以焊,暂截率低些,加了一个风扇和空机断电的节能措施(就是手柄上加个开关用继电器控制,不焊时断电),还能用。

楼主:
我特地下楼拍了2张的自制电焊机的照片供你参考,你的空载会跳闸可能有问题,要检查一下,一般来说变压器绕的不好或初级匝数少了,会发热严重,还不至于跳闸呀。

楼主:
网上帮你搜索到的变压器绕制经验计算公式如下:(基本差不多吧)作为电焊机暂截率只有20%,匝数比计算出来的还可以少些,但是你都绕了147匝要是没有短路,应该不会跳闸的。

经验公式计算:

初级圈圈数的确定:40至50除以铁芯截面积(经验公式),视铁芯质量的好坏而定,好铁芯可以取40,较差的铁芯可以取50;
确定铁芯截面积:S=1.25×根号P=1.25×31.6≈40(平方CM)
每伏匝数:N=4.5×10的5次方/B×S  (B为硅钢片的导磁率,一般在6000~12000高斯间选取,现今产生的硅钢片导磁率都在10000附近,取10000高斯)
那么公式简化为:S=45/S=45/40≈1.13(匝)
初级匝数:1.13×220≈249(匝)
考虑到变压器的漏感及线圈的铜阻,副绕组须加5%的作余量,即计算后乘1.05就是副线圈匝数。

网友P:
首先谢谢楼上的。
看来是匝数太少了,线径太粗了,我绕到147时就满了,再绕的话次级3*10的扁铜就装不下了,本来还要绕的。
问下chensibo,线径用多大,准备拆了重来。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如果照楼主的计算铁芯功率够的话,你这个铁芯做点焊机是够的,3KW,点焊电压约3V左右,(空载电压大概6V左右)电流约900A左右应该够了。次级线可以多股并绕,点焊机次级圈数不多比电焊机简单多了。
楼主认为不够, ...

请问下,3KW你是咋算的,我算的只有1.6KW,可能我算错了。
能说下工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下,3KW你是咋算的,我算的只有1.6KW,可能我算错了。
能说下工式吗?

铁心截面积计算:
  变压器铁芯截面积S=系数K乘以变压器次级计算功率P2的平方根(cm2)
  既:S=K *√P2    (cm2)
        式中  S(硅钢片中心柱的横截面积)=a(铁芯宽cm)* b(铁芯净迭厚cm)
  K--系数,这个系数可由1.2-1.6,质量好的硅钢片可取1.2,中等的可取1.4,低等的可取1.6

你的50平方厘米就是:P2=S平方/ K,估算取K=1,则:功率P2=50*50=2500W,电焊机的暂截率只有20%,所以可以取大点约2500W-3000W左右。

网友R:
看来楼主还得加强理论学习。空载电流7安,耗电1500瓦。你以为还是和电阻负载一样的算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看来楼主还得加强理论学习。空载电流7安,耗电1500瓦。你以为还是和电阻负载一样的算法啊。

空载电流7安,耗电1500瓦那是买的成品电焊机所为,我前面有测量时拍的照片,请见附图,当时我也感到很惊讶呀,所以我才动手先将它改成节能型的电焊机,再改成点焊机的。

网友:
这是电感负载。不是电流X电压这样算的。空载时消耗电能只是电流X 线圈电阻另加铁芯发热消耗而也。
也就是上百瓦。用功率计能测量。你这样比较一下就明白了,你用电饭锅900瓦与你的电焊机比较一下,看电表转的快慢,用电饭锅时转得快得多。

网友:
电流的平方 X 线圈电阻

楼主:
是呀你说的是空载有功功率,谢谢指出错误,1500W为视在功率,感性负载要乘以Cosφ,但是这个电焊机的空载也是会发热比较厉害,空载的有功功率我看决不止上百瓦,没有功率计测量,但估计应该不低于100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P:
首先谢谢楼上的。
看来是匝数太少了,线径太粗了,我绕到147时就满了,再绕的话次级3*10的扁铜就装不下了,本来还要绕的。
问下chensibo,线径用多大,准备拆了重来。

现附上变压器绕制数据表一份供你参考,可惜功率最大才到1000W左右,另外作为电焊机来说,单位截面积的铜线电流可参考取5A/mm平方。

网友P:
楼上的,资料一起上传呀 ,这样不全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附上变压器绕制数据表一份供你参考,可惜功率最大才到1000W左右,另外作为电焊机来说,单位截面积的铜线电流可参考取5A/mm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上的,资料一起上传呀 ,这样不全面。

没了就这些了,这还是以前网上碰到收藏的。你的那个计算软件很不错,能给个下 载的链接吗?如果不方便贴在这贴,就麻烦用本坛的短信给个。先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了就这些了,这还是以前网上碰到收藏的。你的那个计算软件很不错,能给个下 载的链接吗?如果不方便贴在这贴,就麻烦用本坛的短信给个。先谢了。

传不上来呀
提示:对不起,您的附件大小超过论坛限制,请返回修改。

网友:
昨夜做了第三次试验,不太理想。
焊接时间要10秒左右,才能贴住,焊件都发白,好象是氧化物,不知是什么原因了。

再问下高手,次级焊接电流到底要多大才行,我测的是350A。

网友:
试验了几次,发表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次级电压要低,最好是1V,电流要大,最好有1KA,焊接时间要短,最好1秒以内。
但这样好象有点难办。
自己是这样理解的,希望有做成功的高手来说说。

楼主:
应九哥的要求,我又下楼实地测量了我用普通小型电焊机改制的点焊机数据如下:小档位(220V市电从380V接头输入)次级空载电压1.6V;大档位(220V市电从220V接头输入)空载电压为2.7V。原电焊机的视在功率为9KW,次级线圈为0.2mm x 40mm的紫铜带叠厚8mm,绕制约3圈(大约2.7圈左右),由于紫铜带买的不够,引出铜带尺码为22mm x 10mm(偏小点)。焊接数据:0.5mm+0.5mm不锈钢片点焊,定时约0.3-0.4秒,1mm+1mm不锈钢片点焊,定时约0.6-0.8秒。以上数据供你参考。

网友:
楼上的朋友:能测一下焊接电流是多大吗?
在坛里看到别人400W的变压器都说很好焊接,有点不相信了。
我的可能是2000W,效果都不理想。
晕。。。。。。。。。

网友:
又从新看一次。反复学习,但是此中没有了解透计时器的连接方法。点样才能另到点焊在1秒或N秒内停止。能否出分祥图,以解浅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P:

不好意思,我的数显电流表最大只能测到600A,不过可以大约算出来,9KW视在功率,就算焊接时的功率因素为80%约7.2KW左右,再扣掉消耗的功率,算7KW吧,就按空载电压2.7V算(焊接时时电压还要低)7KW / 2.7V=2.6KA,实际还不止这么多的。论坛上的有些坛友用小变压器做的点焊机,那只能焊些很薄的材料,而且焊点截面积要小于1平方毫米,焊接时间还要比较长才行的,玩玩可以干不了大的,我用电焊机改的还嫌小了呀。

楼主:
回复132楼的坛友,点焊机定时器的控制线路工作原理如下:(要对着图纸看)

1)。当点焊机没踩下开关K1时,K1的“常开”触点是接BG1基极的,BG1的基极为高电平,BG1导通,BG3通过二极管D2、BG1的CE对地,BG3截止,继电器没有电流通过,处于开通状态,同时由于BG2的基极是接K1“常闭”触电,BG2基极为“0”电平,BG2是截止的,BG2的集电极为高电平,由于二极管D1反偏,对BG3不起作用,BG3还是截止的,继电器无电流通过。

2)。当脚踩下开关K1时,K1的“常开”触电闭合,使得BG1基极对地,BG1截止,BG1的集电极为高电平,由于二极管D2反偏,使得BG3基极通过R5、R6供电,BG3导通,此时BG2由于电容C2的充电,电压慢慢升高到BG2的基极导通触发电压时(也就是延时时间),BG2由截止变为导通,此时BG3基极通过二极管D1、BG2的CE对地,则BG3由导通变为截至,延时过程结束。

3)。D1和D2是一个由二极管组成的“或门”电路,不管哪一个二极管正偏,都使得BG3的基极为低电平,BG3都截止的。

4)。K1开关的常开和常闭触点是同时联动的,平常K1的常闭触点接在延时电容C2上,可以保证每次电容的延时都是从“0”伏开始的,这样可以保证每次延时的时间精度,C2电容要用好点的,漏电要小。改变C2和W1的数值都可以改变定时时间,可以试验选择。(K1是用小型的微动开关,有3个接头,一个是入线,另外两个分别是常开和常闭接头)

好了,以上的补充说明希望你能理解。谢谢!再重新附上电路图一份供对比参考。

网友S:
引用 网友O:
好贴,可以用大电容搞吗

用电容做不安全,90年我试过一次,当时是用3只红宝石10000uF/63V电解电容并联,电池碳精棒做触头,焊接0.6mm不锈钢小构件,在触头接触的一瞬间,一声巨响,3只电容炸了1只,电容的铝外壳冲到天花板上,将天花板砸出一个5cm大1cm深的坑,炸碎的铝箔和絮状的纸屑满屋乱飞,其中2块铝箔击中面部,出了很多血,耳朵也嗡嗡的听不见,一个多月才恢复。哦!忘了说,焊点倒是很完美。

网友S:
引用 网友G:
电焊机初级线圈串联了电抗线圈 使电焊机有电压陡降特性   这样绕上 那点焊机也有陡降特性了 效率就不高了  一点上去电压就降低 是这样吗楼主?

 你说得对!电焊机工作时先要有一个较高的引弧电压,起弧后电压陡降至25-35V左右进行焊接。为了保证电焊机电压的陡降特性,电焊机的硅钢片特采用稀疏的大磁隙方式。
严格的说电焊机改点焊机并不是很理想的,因为点焊机并不需要引弧电压,引弧电压易引起触头与工件之间起弧烧蚀,影响焊点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说得对!电焊机工作时先要有一个较高的引弧电压,起弧后电压陡降至25-35V左右进行焊接。为了保证电焊机电压的陡降特性,电焊机的硅钢片特采用稀疏的大磁隙方式。
严格的说电焊机改点焊机并不是很理想的, ...

这个问题可以讨论,我觉得点焊机的次级的空载电压也就1点几到2点几伏,应该和什么引弧无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可以讨论,我觉得点焊机的次级的空载电压也就1点几到2点几伏,应该和什么引弧无关吧。

确实,1点几到2点几伏的电压不存在引弧与否的问题。我们知道电焊机因为要有一个60-80V的引弧电压和20几至30几伏的工作电压,通过特殊的铁芯设计使电焊机的输出电压具有陡降特性。你的点焊机是电焊机改的,那么点焊机的工作电压也具有陡降特性,点焊时电压的陡然降低必然导致工作电流极剧减小,焊点电流密度降低,引起的后果是工件熔核不良。这可能就是LZ用几千瓦的电焊机改的点焊机焊接效果不太理想的原因。以上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高手斧正!

楼主:
回复 网友S:

电焊机的铁芯一般为“口”字形的,叠放方式也是交叉叠放,和平常的变压器区别不大,10年前,我自制过一个小型的电焊机,到现在还能用的,2.5mm焊条焊没问题。至于有关的变压器的陡降特性,就是普通的变压器也都存在陡降,你如不信随便拿个变压器,次级电流一大,次级电压就降的利害,这是通性呀。

网友S:
普通变压器在额定负载下的电压比空载电压会有一点降低,下降幅度一般在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不属陡降范畴,是正常现象,毕竟变压器不是恒压源。而电焊机铁芯的漏抗相当大,工作电压只有空载电压(引弧电压)的30-40%,下降幅度达60-70%,比变压器的压降幅度大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S:
普通变压器在额定负载下的电压比空载电压会有一点降低,下降幅度一般在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不属陡降范畴,是正常现象,毕竟变压器不是恒压源。而电焊机铁芯的漏抗相当大,工作电压只有空载电压(引弧电压)的30-4 ...

我用电焊机改的点焊机都用了快10年了,挺好用的,没有感到什么不妥,一般0.5+0.5mm的不锈钢片点焊只要0.4-0.5秒,1+1mm的不锈钢片点焊也只要0.6-0.7秒左右,4mm+4mm的不锈钢丝焊起来也在1秒钟内,现贴上几张实物照片供你参考。

网友P:
楼上的焊头不错,问下次级电压多少,焊接时电压又是多少?最好能上个变压器的图。
我的是空载2V,焊接时350A电流,电压还是2V,指针表一点都不动,但要焊10-15秒才能贴住,调高次级电压3V,可电流又上不了350A了,初级电流倒是加了倍,快10A了,但时间有10秒就能贴住,焊点不平,好难看,发白。不解?????????
问师傅:变压器硅钢片的插法是不是有什么讲究,我是2片对插的。

网友:
chensibo师傅的焊机按算有2600A,我的算2000/2也有1000A呀,可就是上不了这个电流,只有350。晕

网友P:
忘了说下:初级直径1.2线,双线并绕,170匝210匝250匝280匝出头。
次级3*12的扁铜板两根并绕2匝,后再加了根10平方的线绕了2匝,共有82个平方了。
变压器窗口没空间了,本还想加铜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上的焊头不错,问下次级电压多少,焊接时电压又是多少?最好能上个变压器的图。
我的是空载2V,焊接时350A电流,电压还是2V,指针表一点都不动,但要焊10-15秒才能贴住,调高次级电压3V,可电流又上不了350A了,初 ...

电焊机改点焊机的图片在本贴1-13楼,点焊机的绕制参数和工作参数请看130楼,我的帖子应该是交待的比较清楚了,如果你还不清楚,请再注意这几楼的内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忘了说下:初级直径1.2线,双线并绕,170匝210匝250匝280匝出头。
次级3*12的扁铜板两根并绕2匝,后再加了根10平方的线绕了2匝,共有82个平方了。
变压器窗口没空间了,本还想加铜板的。

我的次级是0.2mm x 40mm紫铜带叠厚8mm,总计截面积320平方毫米,我还觉得小了,因为窗口绕不下,如果绕的下,我一定把它搞满了。
其实我的次级电压好像还可以再低点,小挡有1V也就够了,电压太高焊点质量不好,点焊靠的是强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S:
普通变压器在额定负载下的电压比空载电压会有一点降低,下降幅度一般在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不属陡降范畴,是正常现象,毕竟变压器不是恒压源。而电焊机铁芯的漏抗相当大,工作电压只有空载电压(引弧电压)的30-4 ...

在我觉得电焊机的电压陡降特性是和他的工作电流和焊机的内阻(主要影响要素),以及其他的漏抗等等影响的(次要要素),我是不知道在电焊机焊接时他的放电电弧处的等效电阻为多少,这个我想也不应该违反欧姆定律的,打个比方,一个变压器内阻为5欧姆,开路电压10V(撇开功率因数不谈简单些)接上一个0.1欧姆的负载,你说这负载上还能有10V吗?它应该符合欧姆定律,应该为:
负载上电压=(10V / (5欧姆+0.1欧姆))* 0.1欧姆=0.196V,这不就像你说的陡降特性吗。问题讨论讨论会有好处,得到一个正确的答 案,大家都能够长知识的。
再有,我自制的小电焊机现在是作为大功率的变压器用,两组并联绕制的初级线圈串联后成,为220V自偶变压器110V供给大功率的洋垃圾电动工具用,串联后次级电压为25V左右,再在初级接上一个可控硅调压,成为0-25V的大功率可调交流电源,用的好好的,电压稳定,也没有发现很明显的陡降特性呀,所以我认为工作电流和内阻是影响陡降的主要要素,不知对否。

网友P:
引用 楼主:

电焊机改点焊机的图片在本贴1-13楼,点焊机的绕制参数和工作参数请看130楼,我的帖子应该是交待的比较清楚了,如果你还不清楚,请再注意这几楼的内容吧。

关键是本贴1-13楼的图片看不到了。。。。。。。。。。。。。。

楼主:
我也很想搞清楚这些问题,今天又特地去开机测试,结果如下:用小电流档点焊0.5+0.5mm的不锈钢板时,焊点两端工作电压由空载1.6V降到0.8V(可能不太准,档位是200V交流档数字表测量的),也就是点焊机的内阻损耗和焊点处的等效电阻相等,电压均分,回路电流是一样的(这里为了简单估算,撇开其他复杂的因素),根据紫铜的单位电阻率为:每平方毫米截面长度为1米时的电阻为0.018欧姆,我的绕组约2.7匝约1米长吧,共320平方毫米,经过计算绕组的纯电阻约0.000056欧姆,用工作电压0.8V / 0.000056欧姆=14285A,这只是自己估算的,应该扣掉其他的因素后,肯定没有这么大的电流,几千安应该可能会有的,具体实际电流由于没有适用的仪表无法测量。不过按照我的电焊机的视在功率为9KW,就算次级有6KW吧,6KW / 1.6V也差不多快4000A了,以上不知对否,仅供想搞点焊机的坛友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关键是本贴1-13楼的图片看不到了。。。。。。。。。。。。。。

1-13楼的图片我打开网页都看的到,你怎么会看不到?

网友S:
引用 楼主:

在我觉得电焊机的电压陡降特性是和他的工作电流和焊机的内阻(主要影响要素),以及其他的漏抗等等影响的(次要要素),我是不知道在电焊机焊接时他的放电电弧处的等效电阻为多少,这个我想也不应该违反欧姆定律的 ...

看了LZ上面的照片,点焊的效果确实不错,虽与专业点焊机相比还有一点差距,达到这样的效果实属不易。  很欣赏LZ认真务实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在这要狂顶LZ一下!
还有一点想与LZ探讨一下,你的点焊机是用自己制作的电焊机改的吗?如果是用你自制的那台电焊机改的,焊出这样好的效果就在意料之中,原因是你制作电焊机时插硅钢片时没有留出足够的磁隙(你前面的帖子说过),那也就不存在陡降特性,所以改成的点焊机就与专业点焊机的特性是一样的。你说对吗?回过头再问下LZ,这台机器做电焊机用时的运行情况,比如:是否容易起弧,焊迹质量等等,最好和专业电焊机对比一下。以让各位DIY电焊机和点焊机的朋友从中受益。

楼主:
引用 网友S:

看了LZ上面的照片,点焊的效果确实不错,虽与专业点焊机相比还有一点差距,达到这样的效果实属不易。  很欣赏LZ认真务实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在这要狂顶LZ一下!
还有一点想与LZ探讨一下,你的点焊 ...

这台电焊机改的点焊机就是市面上购买的成品呀,请看1-13楼的电焊机图,视在功率9KW,是大约10年前左右买的吧,当时买的好像是200多元一台,全铜的焊机,但是我就是挑选了这台空闲窗口余量比较大的电焊机,就是打算改制成电焊、点焊两用机的,我改点焊机只是加上2.7圈的点焊机次级线圈,以及增加了控制电路部分,其他的我都没有改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P:
忘了说下:初级直径1.2线,双线并绕,170匝210匝250匝280匝出头。
次级3*12的扁铜板两根并绕2匝,后再加了根10平方的线绕了2匝,共有82个平方了。
变压器窗口没空间了,本还想加铜板的。

一般中小型的变压器的铜线最大载流量是4-4.5A/mm²,九哥你的次级是82mm²,最大载流量按4.5A/mm²,其最大输出电流是369A。另外,你的初级绕组无须双线并绕,请看下面的公式:
变压器初级电流=次级电压×次及电流÷初级电压×1.3=2×369÷220×1.3=4.3609(A)
Φ1.2mm线的截面积是1.131mm²          1.131×4.5=5.0895(A)
所以初级用一根1.2的铜线已足够。
如果按以上数据绕线,变压器窗口还有空间,九哥你看用这个数据如何?初、次级匝数按你原来的数据,初级用一根1.3的线(1.327mm²),次级112mm²,可输出504A的电流。

网友S:
引用 楼主:
我也很想搞清楚这些问题,今天又特地去开机测试,结果如下:用小电流档点焊0.5+0.5mm的不锈钢板时,焊点两端工作电压由空载1.6V降到0.8V(可能不太准,档位是200V交流档数字表测量的),也就是点焊机的内阻损耗和焊点 ...

从你测试电压的数据看,从1.6V降到0.8V,还是有50%的陡降特性,LZ请看142楼九哥的测试,他的变压器功率比你的小很多,工作时电压几乎不变,就基本能说明问题。我想,如果用没有陡降特性的变压器,以8000-9000VA的功率,点焊的效果应该比现在的还要漂亮,你说对吗?

网友P:
上来就看到了“心在中天”和“chensibo ”的回复,好高兴呀,刚才忙了6,7个小时,劳累一点也没有了,因我又改革了一下绕组,现在有500安的输出了。
“chensibo ”的从1.6V降到0.8V,再看你的焊点,我估计上不了1000A。
电压下来了50%,功率一定跟着下来好几倍,我的电压是不变的。但没有达到变压器的功率,这是我头疼的地方。
“心在中天”在上面说到:“次级是82mm²,最大载流量按4.5A/mm²,其最大输出电流是369A。”
刚才我试验以上了500A,并且少了10平方的线,只有72mm²了,这点我不解,我理论基础特差。我只是初级和次级各绕在一边了,其它没动,电流就多了150。明天接好再试。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参加讨论这个话题。

楼主:
引用 网友S:

从你测试电压的数据看,从1.6V降到0.8V,还是有50%的陡降特性,LZ请看142楼九哥的测试,他的变压器功率比你的小很多,工作时电压几乎不变,就基本能说明问题。我想,如果用没有陡降特性的变压器,以8000-9000VA的功 ...

我觉得这只是内阻和负载的分压结果,是很自然的欧姆定律,遵循电路的计算公式,而你认为的陡降特性似乎在于变压器的结构上,我仔细观察了我的电焊机,在插片上很正常,交叉叠放,且平整间隙很小的,完全和普通的变压器没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口”字形,不是“日”字形罢了,漏抗会大些吧。

还有做电焊机和点焊机由于暂截率都很低,铜线的电流应该可以加大使用的,你说的4-5A/mm2,那时平常要求的可以长期开机的安全电流,我自制的电焊机次级线没用那么粗,但实际测量后的焊接电流至少10A/mm2以上,缺点发热较大,后来加了个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S:

从你测试电压的数据看,从1.6V降到0.8V,还是有50%的陡降特性,LZ请看142楼九哥的测试,他的变压器功率比你的小很多,工作时电压几乎不变,就基本能说明问题。我想,如果用没有陡降特性的变压器,以8000-9000VA的功 ...

要知到正规的点焊机视在功率都在20KW以上,什么35KW的都有看到呀。
还有一点我要说明的,由于我改制点焊机时,紫铜带绕的线圈截面是320平方毫米,线圈绕好了,但是引出线接到焊头的铜带不够,没有再去买,所以引线的截面积只有22mm*10mm=220平方毫米,这是会影响到整个回路的性能,和0.8V的工作压降也有一定的关系,点焊久了引出铜带都会发烫呀,如果引出线也是320平方毫米的话,那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13楼的图片我打开网页都看的到,你怎么会看不到?

这回看到了,可能是网络有问题。。。。。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也很想搞清楚这些问题,今天又特地去开机测试,结果如下:用小电流档点焊0.5+0.5mm的不锈钢板时,焊点两端工作电压由空载1.6V降到0.8V(可能不太准,档位是200V交流档数字表测量的),也就是点焊机的内阻损耗和焊点 ...

我不同意你这个算法,我说下我的个人意见,你别见怪:
1,共320平方毫米,经过计算绕组的纯电阻约0.000056欧姆,用工作电压0.8V / 0.000056欧姆=14285A,
14285A/320=44.64安/平方毫米,估价一下子就溶断了。
2,按你所说4000安,6000W,请你再测一下初级的电流,6000/220=27.27A,这样也不可能。
我前几次的试验数据:350A2V(500型表测的),初级240V电流2.8A(3226钳形数字表)。
计算一下,350A*2V功率只有700W,2.8A*240V=672W,当然,次级功率不可能超过初级功率。
如果指针表不准,1.9V的话,350A*1.9V=665W,672W-665W=7W这是损耗,这才是正常的数据。
chensibo 你看这样理解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不同意你这个算法,我说下我的个人意见,你别见怪:
1,共320平方毫米,经过计算绕组的纯电阻约0.000056欧姆,用工作电压0.8V / 0.000056欧姆=14285A,
14285A/320=44.64安/平方毫米,估价一下子就溶断了。
2 ...

我已经是说明在不考虑其他的影响因素的情况下“估算”的,当然不可能达到14285A了,你就不要倒算过来,我真想有个大的电流互感器实际测量以下,以解我心中的疑惑。

还有你说你的电焊机在300多安的电流下,空载的2伏在焊接时还是不变?在我的点焊机只有在焊头与工件接触不好时电压才不变的,也就是在接触电阻大,电流小才不变的,你最好挂两个表,电流和电压同时测量,你的电压不变,我不大相信,任何的变压器在空载和工作时的电压都会跌落的,大小而已啦,再测试看看。

网友:
次级电压的确是不变的,500指针表测的,也许有下点下降,但我没看出来。
我是2个表同时测的,一个测电压,一个测电流。

网友S:
引用 网友P:
上来就看到了“心在中天”和“chensibo ”的回复,好高兴呀,刚才忙了6,7个小时,劳累一点也没有了,因我又改革了一下绕组,现在有500安的输出了。
“chensibo ”的从1.6V降到0.8V,再看你的焊点,我估计上不了100 ...

九哥你用的是E形铁芯啊?不是绕在中间的铁芯上吗?怎么会一边绕一组呢? 初、次级绕组应该离得越近越好,漏感也就越小,前些年绕制过几十只Hi-Fi电子管输出变压器,初、次级是采用分层交错的绕法,即绕一层初级再绕一层次级,以增强初、次级之间的耦合,减小漏感。这应该与你将初、次级放在一起电流就大了是同样的道理。另外关于电流的载流量,LZ说得很对,我是按长时间安全工作来计算的,数据比较保守,电焊机和点焊机属间歇工作,应可按加大电流载流量来计算。

网友:
改日再用个20V的数字表来测一下,这样就准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九哥你用的是E形铁芯啊?不是绕在中间的铁芯上吗?怎么会一边绕一组呢? 初、次级绕组应该离得越近越好,漏感也就越小,前些年绕制过几十只Hi-Fi电子管输出变压器,初、次级是采用分层交错的绕法,即绕一层初 ...

是E形铁芯,是绕在中间的铁芯上。
初、次级绕组应该离得越近越好,原来是这样绕的,内绕初级,外绕次级。
现还是绕在中间的铁芯上,只不过是一边是初级,一边是次级了,可能是我表达不好,你没理解过来。
但我不解的就在这里,这样下来电流高了150

网友:
太晚了,要睡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我觉得电焊机的电压陡降特性是和他的工作电流和焊机的内阻(主要影响要素),以及其他的漏抗等等影响的(次要要素),我是不知道在电焊机焊接时他的放电电弧处的等效电阻为多少,这个我想也不应该违反欧姆定律的 ...

点焊机属于阻熔焊,电阻主要集中在两触头与工件的接触面和两工件之间的接触面,再加上工件材料本身的电阻。变压器次级绕组的电阻(不是内阻,内阻包括电阻、容抗、感抗)相对触头、工件的电阻要小很多,应该可以忽略不计,我们都知道,电流一定时,电阻大的地方就是发热最大的地方,工件发热熔融时的电阻也会增加(同材质热态电阻大于冷态电阻),如果按LZ的算法次级绕组有5欧,那点焊机工作时熔化的就不是工件的焊点,而是直接将次级绕组烧断。

网友:
睡觉去了,明天还要上班。

楼主:
很高兴和感谢“九哥”和“心在中天”两位坛友的参与探讨,我也是有疑惑就放不下的性格,有什么问题都想尽量能搞清楚。因此今天又特地搞了些试验和测试了数据以供探讨和对点焊机改制制作有兴趣的坛友提供参考。

1)。有关电焊机的陡降特性,我也在网上搜索查找资料,以及“心”坛友说的,似乎和变压器的结构有关,但是我仔细观察我的电焊机好像和一般的区别不大,也就是“口”字形和“日”字的区别。今天特拍一张电焊机的叠片照片,叠放比较整齐,无叠片间隙。数据如下:铁心为“L”形,交叉叠放,尺码为:截面积40mmx86mm(叠厚),总长250mm,初级和次级分别绕在两个立柱上,我改制加绕的2.7圈是绕在次级立柱外层。请详见附图。

2)。有关点焊机的焊接数据,今天特地又去实验、测量、拍照并注解在照片上,希望能给现在正在试验制作点焊机的坛友有参考价值。

论坛就是一个业余的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最好平台,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经验,共同提高,在此还真要感谢论坛提供的方便。

好了,上图。

网友P:
chensibo辛苦了:
32A的电流就对了,不过时间太短,还不是真正的电流,可能是启动电流。
工作时间长一点,电流应当说要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chensibo辛苦了:
32A的电流就对了,不过时间太短,还不是真正的电流,可能是启动电流。
工作时间长一点,电流应当说要下来的。

我测试电流是特地把定时器开到3-4秒测出来的,数字表反应慢,1秒钟就闪一下测不出来的。

网友P:
如此下来,你的次级电流的确有2500A,顶你了。
我的可能做不下去了,电流差太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高兴和感谢“九哥”和“心在中天”两位坛友的参与探讨,我也是有疑惑就放不下的性格,有什么问题都想尽量能搞清楚。因此今天又特地搞了些试验和测试了数据以供探讨和对点焊机改制制作有兴趣的坛友提供参考。

1) ...

 再顶你一次,感谢你为大家不辞辛劳提供十分详尽的第一手资料,勿容置疑,你DIY的点焊机是非常成功的。随着新技术、新工艺、新概念不断出现,很多理论也在不断刷新。非常荣幸在这个论坛结识很多像你这样的DIY高手,也感谢这个论坛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从各方面深入探讨的氛围,使大家在理论上和动手能力都不断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P:
如此下来,你的次级电流的确有2500A,顶你了。
我的可能做不下去了,电流差太远了,

九哥别泄气,你一定会成功的!我也顶你!
你再看一下小海米做点焊机的帖子,其中有一个叫e东西的朋友回的帖子,对我们有点启发。

网友:
又看了一遍,继续学习

楼主:
看样子电焊机电压陡降特性的疑惑还要再找找些资料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电焊机电压陡降特性的疑惑还要再找找些资料看看。

还有几种方法也可使电焊机具有陡降特性,1:增加一组调感线圈   2:调整原、副边线圈的位置和距离   3:调整铁芯插入线圈的程度   4:调整磁隙的漏磁感抗   5:铁芯材料的导磁特性

网友(2010-04-25):
chensibo,您真是热心人

chensibo,您真是热心人,看来要想得到一台能用的点焊机,必须得从电焊机入手了,我等受益匪浅,谢谢谢谢。

网友:
刚上来 看到大家这种学习的态度真高兴 我的观点 大家做的都不错

但是  有一些细节 可能忽略了  第一,大致上要点多厚要确定范围 【大致功率就定了】  第二 电极头 直径,根据要求确定。小型焊机因有它的特楚行【 功率小】电极头尽可能小 这样效果好些。 再就是铁心选择  E字形最好 漏感小 铜损小, 能效高。 为了效果更好些 可初级 加 次级的工艺。 口子型 漏感大  要减少漏感  就得在线包位置上改变,一边一个  这样初次级 铜损就大了 经济上不划算。  环型铁芯磁路短 铜损小 但有一个大毛病 在受到干扰时 很容易饱和。所以常见铁心中  E型最合适 漏感适中 不易饱和 线包都在中间 相对而言 铜的用量少  铜损小。有报道 现在已有开关电源的小型点焊机了 希望能早日看到咱们坛上有人搞出来

网友:
刚上来 看到大家这种学习的态度真高兴 我的观点 大家做的都不错

再就是 大家搞得点焊机  不管怎样 能达到你的要求 就很好。 但是我看到有朋友传 的点焊照片时  斗胆说一句 有的却是不是点住的  只是靠时间长一点 融到一起了 这样一是强度不高  二是点面 大 不好看  标准的应该是 电极那摩大的轻微压痕  非常漂亮。再就是暂载率。 业余 玩不是很频繁得用 处于成本考虑 可做的低点 初级最好有几个抽头 调整电流用。 次级,尽可能在变压器功率 和窗口 允许的话,平方尽可能大  电压选 2-4伏 【小功率的机子】 电压尽可能高点 这样效果好点  将就用的话 大家做的都可以。效果好点  按现在大部分家里电表的复负荷  和使用的情况 折中一下   5千瓦的功率 可以,超薄的工件 0.5-2千瓦就行  说这些 主要是和大家互相学习 本人水平有限  不对的地方 请多多指教。

网友T: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0.2mm的铜带叠起来绕2.75匝左右,线圈的截面积越大越好,
以填满空余的窗口为佳,切记一定要做好加绕线圈的绝缘,我用的是玻璃丝带和布带的双层绝缘保护

你好!
0.2mm的铜带,我在淘宝搜索到有。H62黄铜带厚*宽0.2mm*200mm,45元/米。请问用这种铜带行不行?这种铜带能承受多少A的电流呢??
我的金象6.5KVA交流焊机,空间好像不够哦,不知道怎么绕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好!
0.2mm的铜带,我在淘宝搜索到有。H62黄铜带厚*宽0.2mm*200mm,45元/米。请问用这种铜带行不行?这种铜带能承受多少A的电流呢??
我的金象6.5KVA交流焊机,空间好像不够哦,不知道怎么绕

是紫铜带不是黄铜带,我当时买时是按重量计价的,十年前好像1Kg是30-40元左右吧,我买了100多元钱,你这个也太贵了。

网友T:
0.2mm不是很薄吗?能过几百A的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0.2mm不是很薄吗?能过几百A的电流吗

0.2mm厚x40mm宽的紫铜带,还要用40片叠起来,截面积为320平方毫米,你说电流可以多大?

网友:
截面积150-200平方毫米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指点迷津!
或许我可以买一些铜排来代替,例如8mm厚的铜排吧
不过铜排可能没那么好绕,有点硬
我有部金象的6.5KVA交流点焊机,两用的,空间好小哦,很郁闷,不知道能不能穿过去
1800买的,好贵哦

网友P:
8mm厚的铜排??????????????????
你咋弯呀?我用3mm*12mm的扁铜都累了个半死。

网友:
引用 网友P:
8mm厚的铜排??????????????????
你咋弯呀?我用3mm*12mm的扁铜都累了个半死。
不是吧?别吓我!!哈哈哈
我是怕麻烦嘛!不过,主要是我的6.5小焊机,空间不大,我怕穿不过去  唉

想出了它,买台新的,有空间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用电容做不安全,90年我试过一次,当时是用3只红宝石10000uF/63V电解电容并联,电池碳精棒做触头,焊接0.6mm不锈钢小构件,在触头接触的一瞬间,一声巨响,3只电容炸了1只,电容的铝外壳冲到天花板上,将天花板砸出 ...
这位朋友很幽默,握手,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电焊机改的点焊机就是市面上购买的成品呀,是大约10年前左右买的吧,我就是挑选了这台空闲窗口余量比较大的电焊机,就是打算改制成电焊、点焊两用机的 ...
唉,现在买的焊机,窗口貌似都很窄啊,不可能改造。
要找窗口大的焊机,难道非得去废品店淘老货???

网友T:
我想请教一下,如图的铁艺小人,它是由螺母和铁丝焊接而成的,是点焊的吗?

如果是,怎么焊呢,想象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有的7000VA调压器的环形变压器,计划用原线圈做初级,次级准备用装修剩下的6平方的铜芯线3条到4条并绕!不知道合适不?请各位DX指点一下!谢谢!焊把线要买多大的呢??

我觉得可以的!点焊的电流随工件的焊点大小而不同,焊电池也就几十安,焊大一点的也就几百到千就不小了!
要是我就找一段35--100平方的多股绞合铜线绕一至两圈就行了!只要铁芯窗口容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想请教一下,如图的铁艺小人,它是由螺母和铁丝焊接而成的,是点焊的吗?

如果是,怎么焊呢,想象不出来

使用点焊机切记,不要用不同粗细、不同厚度的材料来点焊,比如你上面提到的铁丝和螺母,那是不好焊的,一个熔了一个才红焊不上的,我想应该是用氩弧焊的吧。点焊机最适合焊的材料最好是同厚度、同粗细的这样点焊出来的效果最好,厚度和粗细相差不大的当然可以焊,但焊接质量就会差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想请教一下,如图的铁艺小人,它是由螺母和铁丝焊接而成的,是点焊的吗?

如果是,怎么焊呢,想象不出来

这可能是亚弧焊机干的。。。。。。。

网友T:
不知道交流焊机,有没有超小的焊条?最小的是多少?2.5吗

网友:
这个贴子看了一年了,09年看到10年,不错不错,再顶顶,真希望有时间做一下...学习了....

网友:
我都看了好多遍了,受益匪浅啊

网友:
从长汀跑过来看。。。

网友(2010-05-30):
看了好多变了啊了啊

网友:
学习贴,记号下~~

网友U:
每次必看啊

网友:
看了好多遍了,受益匪浅啊

网友J:
终于买了个11KAV的交流电焊机(490)...有时间再学改点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U:
每次必看啊

我几乎到哪都看到你!你是孜孜不倦的学习呀!以后不懂的地方要向你请教!

网友(2010-07-01):
又来看看这贴子,温故而知新。。。。。。。

网友:
好贴,电焊机改造点焊

网友:
一口气看完,我是这么算点焊时的电流的:输入功率=9KW,效率假设为75%,则输出功率为6.75KW,实际可能在6-7KW之间,空载输出电压为1.6V,则满载电流为6.75/1.6=4.2KA,也就是说理论最大电流为4.2KA,如果工件的接触电阻大了,则实际电流会比这个数值小.考虑到次级的内阻,在工件上的最大消耗功率在输出功率的一半,即3.4KW左右,工件上的压降为0.8V,则电流为3.4/0.8=4.25KA,两个算法一样.

网友:
上瘾了,过几天拿它折腾

网友(2010-08-11):
有水平呀

网友:
偶尔来您空间收获不小,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终于买了个11KAV的交流电焊机(490)...有时间再学改点焊吧!!!

你的是铝线焊机还是铜线的

网友V:
我的那个 逆变直流两用氩弧焊机 改电焊应该简单一点吧。电流调节最小20A~200A,热切氩弧焊的时候有个开关控制。。。自己D一个定时器上去控制这个开关?不知道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的那个 逆变直流两用氩弧焊机 改电焊应该简单一点吧。电流调节最小20A~200A,热切氩弧焊的时候有个开关控制。。。自己D一个定时器上去控制这个开关?不知道可不可行。。

氩弧焊机比较复杂,七改八改可能会出问题,还是别干傻事,现附上氩弧焊机的电路图一份,供你参考,不知你看后会不会头晕。

另外再加上200A的氩弧焊机电路一份供你参考。

另外再加上200A的氩弧焊机电路一份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不知道交流焊机,有没有超小的焊条?最小的是多少?2.5吗

  我有1mm以下的,都成古董了,CO2焊,氩弧焊等离子焊等飞速发展超细电焊销声匿迹了

网友:
这是好贴呀,详阅恨晚,前不久看过一部分,今天一口气扫完,获益匪浅,感谢LZ的无私奉献也感谢其他网友的积极参与,再顶一下

网友W:
昨天用4平方的线套了三圈,碰了一下,火花直冒,线也不烫,今天搞了一根120的电缆准备试试。线径不够能用不?会怎么样,是会发烫还是焊不上去?懂的兄弟说说。

网友V:
引用 楼主:

氩弧焊机比较复杂,七改八改可能会出问题,还是别干傻事,现附上氩弧焊机的电路图一份,供你参考,不知你看后会不会头晕。

谢谢你的图纸。。。这图看着就兴奋。。。比XX图爽。

我是想做到不拆开机箱改。因为那个焊机电流调节的旋钮在外面,调节范围是20A~200A,不知道这个电流范围够不够。
另外氩弧焊功能的时候,有控制开关接口出来了。。。就是做个定时器去控制那个开关接口好了。。。我想这样改会省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W:
昨天用4平方的线套了三圈,碰了一下,火花直冒,线也不烫,今天搞了一根120的电缆准备试试。线径不够能用不?会怎么样,是会发烫还是焊不上去?懂的兄弟说说。

才4平方呀,电流上不去且线圈发热,别把电焊机的线圈搞烧了,你这是又要马儿跑,又最好马儿不吃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V:

谢谢你的图纸。。。这图看着就兴奋。。。比XX图爽。

我是想做到不拆开机箱改。因为那个焊机电流调节的旋钮在外面,调节范围是20A~200A,不知道这个电流范围够不够。
另外氩弧焊功能的时候,有控制开关接口 ...

你的两用氩弧焊机要改电焊机?还是改。。。?要是电焊,本身机子就是两用的有必要吗?换上普通焊钳焊就是了。

网友:
金属工艺品都是气焊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终于买了个11KAV的交流电焊机(490)...有时间再学改点焊吧!!!

网友:
老有才了

网友(2010-10-20):
好师傅呀!感谢了

网友X:
楼主大哥,你能帮我量一下你电焊机铁芯的截面积吗?我有一个口字形铁芯,45mm*72mm,上面标的2kva,输入220v,8.9a,看能否弄成电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大哥,你能帮我量一下你电焊机铁芯的截面积吗?我有一个口字形铁芯,45mm*72mm,上面标的2kva,输入220v,8.9a,看能否弄成电焊机?

电焊机铁心截面为:40mm x 86mm 。

网友:
高人,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U:
楼主能详细的介绍一下,点焊机的焊接头吗

网友:
我想做一个啊,介绍一下详细做法

网友:
我一个朋友就是生产那种铁艺模型的,去过工厂看过,铁艺小人那样的是用气体保护焊的,像两片铁皮的是用点焊,如果是车轮那样是两个半圆合起来的也是点焊,比较特殊,左手抓轮子靠在铜座上,右手握一铜棍压住焊接点,通电一下就焊好了。工厂是连续生产的使用专业的焊机。

网友Y:
我认为这种小电焊机的电压陡降特性主要是依靠口型的铁芯线圈分布在两边,磁阻比较大所引起的,20年前我自己就做过一台小焊机,铁芯也是按常规整齐叠放的,并没有留磁隙,实际焊接效果很好。
调整焊接电流是采用初次级线圈的耦合度来调节的,初级线圈绕在铁芯一侧,其中少部分有几个抽头,在铁芯的另侧绕了与少部分有抽头的一样多的圈数,也有相对应的抽头,这样通过开关来转换,如果全部使用初级侧的线圈,则焊接电流最小,因为这时候初次级之间的耦合度最小,如果初级的“少部分”都不用而次级侧的那些与“少部分”一样多的线圈全部使用,当然是串联到初级侧的,这样保持初级总匝数不变,这时初次级的耦合度最高此时焊接电流最大。
如果按照这样的构造,则楼主的点焊机部分应该不会有电压陡降特性的,因为次级绕在初级一侧。
很高兴能看见并参与这样的技术讨论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Y:
我认为这种小电焊机的电压陡降特性主要是依靠口型的铁芯线圈分布在两边,磁阻比较大所引起的,20年前我自己就做过一台小焊机,铁芯也是按常规整齐叠放的,并没有留磁隙,实际焊接效果很好。
调整焊接电流是采用初次 ...

我记得我的焊机结构好像是:初级绕组全部绕在一边的铁心上,次级绕组绕在另一边的铁心上,并且次级绕组还在初级铁心上加绕了好几圈,我增加的2圈多的点焊绕组是全部绕在初级绕组的外边。看了你的分析,我觉得你这样解释合理,谢谢!
不好意思,今天又拆开仔细察看,现确认点焊的2圈多线圈是绕在次级线圈的柱子上的,以前记成初级线圈的柱子上,错了,现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能详细的介绍一下,点焊机的焊接头吗

点焊机头的结构很简单的,请祥见附图,注意上面的有解释标注。

网友U:
线圈和焊点是如何连接的啊

网友:
这个帖子我看了好多遍啊,好资料啊谢谢楼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线圈和焊点是如何连接的啊

全部用紫铜带以及4mm厚的紫铜条面接触的,用螺丝锁紧连接的。

网友:
楼主是我们平民大众的良师益友!

网友:
又看了一遍啊,好帖子啊

网友(2010-11-22):
实用的点焊机

网友:
看样子我要把我的改了

网友:
顶一家伙在说

网友Z(2011-01-04):
上次未成功,按楼主的试一试

网友AA:
一口气看完,很欣赏楼主的作品

网友AB:
很好的方法,回头也试一下,,顶起!:loveliness:

网友U:
这个帖子看了好多遍了啊

网友AC:
一般的电焊机都可以这么D的!也适合家里用电的功率范围!不像我D的大的一 工作邻居电视都看不好!

网友AD:
我也正在研究着呢,买了个截面积30CM的电焊机铁芯,计算了一下看来是小了~~

网友AE(2011-05-15):
夜深人静,咱还在学习,看到好帖不想入睡

网友AF:
又找到这帖子了。再学习学习。

网友AF:
楼主焊接系列都很好很实用,但是我搞电很困难啊。

网友AG:
再学一遍

网友AH:
好贴一定要顶,也是留个记号,用的时候好找

网友AH:
好贴一定要留记号

网友AI:
回复 网友I:
点焊电池的焊点小,电流也小,一般用专用的小型点焊设备,我记得点焊电流100A,延时0.8秒足以。

网友AJ:
不错,借来一用,。

网友(2011-08-17):
好太详细了谢谢  首先支持斑竹们的辛苦

网友:
值得尝试,有空我把我的拆了看看,嘿嘿

网友:
做过等子切割机没成功,电焊可以借鉴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1-10-20):
从头到尾,学了一遍!
好累,也中毒了;准备材料,也改。

网友:
强帖,留记号!

网友:
真是好贴~~受益匪浅!
改天也做个试试:)

截面为8CM*8CM日字芯 够大吗?

网友AK:
大奖楼主,请教几个问题:
1.桥式整流器有什么型号规格要求吗?
2.电容是1000UF/25V的吗?
3.继电器只要大于60A的可以控制开关焊机220V的电源就可以了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大奖楼主,请教几个问题:
1.桥式整流器有什么型号规格要求吗?
2.电容是1000UF/25V的吗?
3.继电器只要大于60A的可以控制开关焊机220V的电源就可以了吧
谢谢!

1。桥式镇流器耐压200V以上,电流50A以上4个并联,或者单个桥200A以上,越大越好。
2。电容器为1000uF/200V的10个并联,要两组派形滤波。容量越大越好。
3。继电器60安可以控制220V的初级,安数大点更好。

网友AL:
请教楼主,手头上只有3个1000uf/200v,6个330uf/450v,1个68000uf/25v的电容,请教该怎么安装才合理?派形滤波是要加个电阻的吗?需要什么规格的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L:
请教楼主,手头上只有3个1000uf/200v,6个330uf/450v,1个68000uf/25v的电容,请教该怎么安装才合理?派形滤波是要加个电阻的吗?需要什么规格的电阻啊?

68000uF/25V的耐压太低了不能用,接上会击穿的。其他的耐压还行,但是总容量不够,大电流状态下会发热的,太热了就会爆浆。派形滤波不是用电阻,而是用电感(自制的,线圈的线和电焊机次级一样粗)。

网友AL:
回复 楼主:

能上个电感的图片来看看吗?铁芯大小?匝数多少?

网友AL:
能上个电感的图片来看看吗?铁芯大小?匝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L:
能上个电感的图片来看看吗?铁芯大小?匝数多少?

看我的帖子《小实验:改普通小型交流电焊机为组合式多用途焊机(交流/直流/点焊/碰焊/氩弧焊)》
链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5984&highlight=
图片看上述链接的40楼,铁心为微波炉变压器,圈数没有数,绕满为止。
说明:微波炉变压器接缝处是焊接的,但不会太深,用角磨机把焊接处磨掉,就可以一片一片的拆出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L:
能上个电感的图片来看看吗?铁芯大小?匝数多少?

看我的帖子《小实验:改普通小型交流电焊机为组合式多用途焊机(交流/直流/点焊/碰焊/氩弧焊)》
链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5984&highlight=
图片看上述链接的40楼,铁心为微波炉变压器,圈数没有数,绕满为止。
说明:微波炉变压器接缝处是焊接的,但不会太深,用角磨机把焊接处磨掉,就可以一片一片的拆出来用了。

网友:
电感就是电抗器,就是变压器铁芯只绕一个初级对吗?

网友(2012-03-04):
引用 楼主:

这个改进真得很厉害

网友:
改的真好

网友AM:
点焊时次级几V的? 可以焊这么粗的东东,不错。我的好象不行(1KW变压器,次级50多平方的铜带 4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M:
点焊时次级几V的? 可以焊这么粗的东东,不错。我的好象不行(1KW变压器,次级50多平方的铜带 4V输出)。

请到125楼有具体的点焊机测试数据。

网友:
次级线圈为0.2mm x 40mm的紫铜带叠厚8mm?    哪就是8*40=320平的输出?厉害。我的1KW的输出60平都以为很粗了呢,不过我的1KW的无法把电脑档板(大致0.6-0.8MM厚吧)焊到其他金属板上(我的是二个电极在同一侧焊,用手压)。

刚又绕了个450W的环变,用20平的线(还是4根,绕时因为是环变,NND,真不好绕),看来只能焊薄的焊片了。焊电池是OK了

网友(2012-10-20):
  又每个回复都不落地看完15页了,不敢再开楼主的其它贴,太吸引人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太有才了!顶!

网友:
做的真好,学习。

网友(2012-12-22):
看完了,受益匪浅。。。

网友:
正需要这样的贴,顶顶

网友(2018-05-12):
为看大师的帖子,专程注册了论坛的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