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扫烂大齿,是因为齿轮太紧了吗?

楼主(2009-07-25):
早上450刚飞了一块电,不小心桨斜触地,赶紧急收油门,只听扑扑两声,心里一凉:大齿又完了。

近处检查,果然,白色大齿轮已经几处豁了牙,像狗啃过的苞米,又一个大齿完蛋了。

大齿倒没几个钱,但是拆换麻烦,不仅要拧螺丝,还要拆球头扣。

我的450非常容易扫烂大齿,有时桨打到草丛里,其他地方还没怎么样,大齿就先完蛋。一周多时间已经扫烂4个大齿。请问是因为马达齿轮与大齿挨得太紧吗?还是太松了?有经验的兄弟支个招吧!先谢了!

网友:
是不是大齿盘质量太差了

网友:
要及时收油和切熄火。飞了一年多了,炸鸡也很多次。从没扫过大齿和小齿。

网友A:
马达齿与大齿的间隙为0.1MM,安装的时候两者间夹一纸片,间隙刚好,装好把纸片抽出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达齿与大齿的间隙为0.1MM,安装的时候两者间夹一纸片,间隙刚好,装好把纸片抽出来就好了。
学习了

网友:
救机无望时及时收油或拨HOLD,要养成习惯。

网友:
是不是你买的大齿轮不行?

网友:
应该是马达齿和大齿的间隙太大了

网友:
依LZ那样的低空炸法,熄火估计是来不及的,只有赶快收油,还有大齿的质量好像是差了点?

网友:
你的大齿盘质量也差了点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马达齿与大齿的间隙为0.1MM,安装的时候两者间夹一纸片,间隙刚好,装好把纸片抽出来就好了。

最好是二张A4纸的厚度压紧

网友:
板凳的方法好

网友:
又学到了

网友:
如果是紧的话,反而更不容易扫齿。松的话反而更容易扫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二张A4纸的厚度压紧

为什么塞两张,浪费可耻,用一张对折一下不就行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