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道消息............sjm pegasus 600....

楼主(2009-07-25):
第一手間諜檔案曝光...............老大丟在電腦垃圾桶裡的檔案..... 還是油電共生的喔
sjm    pegasus    600......軸傳系統
主槳直徑1340mm
尾槳直徑260mm
大齒M0.7,170t
尾傳比1:4.66
主軸直徑10mm,尾軸5mm

网友:
黑客盗取商业机密!小心老大报警抓你坐牢去!

网友A:
终于把副翼移到下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希望不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啊

怎樣才會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把副翼移到下面了

換一下口味....也不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友E:
 看過的人都要........滅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過的人都要........滅口

 哈哈.....有創意

网友F:
旋翼头很像3DMP或者华科尔60#啊,感觉还是做得简单一些比较好。simple is best。

网友:
出油的 90机吧....

网友:
强烈要求老大出90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旋翼头很像3DMP或者华科尔60#啊,感觉还是做得简单一些比较好。simple is best。

是像3dmp的
不过个人觉得电池栅栏不太好看,

楼主:
呵呵....其實這帖是老大要我上帖的.....是為了廣求大家的意見......讓sjm的機機能做的更完美..而達到各位心目中的理想機型....希望各位武林好漢大鳴大放.....好的建議一定會被採納的......謝謝各位

网友:
看来副翼竿是两段的,更换倒方便,就不知用起来会如何.

网友:
尾巴单推的么

网友:
还是希望结构简单耐炸一些,维护方便的。

网友:
旋翼头没得说,机身组大众话,传动轴的缺点还是很多,还有那个尾单推不怎么好。

网友:
我们的看法是单推简单易调,易维护.只要做得精準加上长的变距臂(減少园弧运动的偏向值)和较长的滑套,会是好的结果.
感谢你的意见

网友:
pegasus 600

卧式

卧式

立式

立式

尾部

尾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个人倾向于卧式的,重心低稳定性应该要好些。Logo和3DMP好像都是这么布置电池的。觉得SJM机和YT手感的一大区别就是纵向稳定性要好得多,应该和机身的布局有直接的关系。另外卧式的电池位置容易调整,也要比立式优越。

600的电直,最好考虑能够兼容用A123电池的电池仓尺寸,毕竟Lipo太贵了。

网友:
变的不像SJM了。没个性了

最好原来的风格。都一样买YT的人不少的。SJM的600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H:
充滿了德國機的味道,沒有了SJM的個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充滿了德國機的味道,沒有了SJM的個性。

把和3DMP带到国内,平民化,让大家能够玩到,也不是一件坏事。另外反正SJM和3DMP就很像,还有人说抄3DMP设计,也不能让人家太失望。相信SJM的机会有自己的东西的。

网友:
期待一款与众不同的油机:loveliness:

网友:
期许优质,不惜代价!

楼主:
各位可要細端喔有些部分不是跟3dm一樣、、、

网友:
油机,MFS旋翼头,轴传,窄机身,,重心靠近旋翼头,双推,舵机双推拉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充滿了德國機的味道,沒有了SJM的個性。

个人认为,在品质优先的前提下,彰现个性才有实际意义.不管国机洋机,易飞易修就是好机

网友I:
立式电池可选择余地较大,强度感觉好一点。
建议设计上考虑横轴有胶圈,可改变胶圈硬度适应不同的飞行风格要求。

网友:
可用不同硬度o圈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立式电池可选择余地较大,强度感觉好一点。
建议设计上考虑横轴有胶圈,可改变胶圈硬度适应不同的飞行风格要求。

不知为何立式的电池选择余地大? 窃以为立式电池位置是固定的,所以重量也基本固定,比卧式的难放。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不知为何立式的电池选择余地大? 窃以为立式电池位置是固定的,所以重量也基本固定,比卧式的难放。

立式电池仓是开放结构,可适应不同形状大小的电池。卧式电池仓是封闭结构,对电池形状大小有约束。600用14SA123电池体积很大。
立式结构下部空间可布置电子设备。

14SA123电池

14SA123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I:

立式电池仓是开放结构,可适应不同形状大小的电池。卧式电池仓是封闭结构,对电池形状大小有约束。600用14SA123电池体积很大。
立式结构下部空间可布置电子设备。

有道理,不过如果做成立式的,样子就得和YT差不多了,因为电池的高度不小,必须要YT那样的高头罩,高重心,而且电池位置无法前后调整。电直上电池如果要调节重心,必须要前后移动,立式的恰巧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立式的电池仓要求高度高,水平方向尺寸小;而直升机的机身恰恰相反,一般长度长,高度低,尤其是传统的SJM,以及3DMP。卧式只要电池仓足够宽(超过一节A123的长度),就可以把长条形的电池前后移动,能够适应多种组合。

个人意见,欢迎拍砖。

楼主:
反正都有....老大有考慮到了.....喜歡搭配哪種就配哪種電池板
台灣這....倒是對引擎版期待比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都有....老大有考慮到了.....喜歡搭配哪種就配哪種電池板台灣這....倒是對引擎版期待比較大
没飞过大机,能否透露一下为何引擎版期待度高?

楼主:
主因......電池太貴.....呵呵: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