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750在600上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9-07-25):
请高手解答下是不是GP750用在450上比用在600电上的效果更好啊?感觉401放600上效果比750好啊...但是750放450上明显比401好,都是用FUTABA 的尾
舵机
,不知道感觉对不对

网友A:
有这样的事,,?是什么问题?

网友B:
换620舵机就知道401好还是750好了,我的750飞700都可以了别说600了,是FUTABA的9254太烂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4170&extra=page%3D1&page=1
这位小帅哥就是用750飞的!

网友D:
顺便问问,GP750加9254,需要用降压线么?

网友C:
在600上面用GP750配9254绝对比401好!刚刚把原来的401换成了750!真的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