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电调和好盈电调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9-07-25):
     请问新西达电调和好盈电调有什么区别啊?价格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啊  谢谢了

网友:
是质量吧!

网友:
好盈的据说比一般廉价的电调线性好,质量好,在国货中应该算是中上等的吧。所以我用的是清一色的好盈,感觉应该是性价比较高的。
xxd 没用过

网友:
用过XXD的电机后,对那品牌不感恭维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哦,不过好盈的在便宜30%估计没人会买XXD了.

网友:
我用新西达40A+2212H+2200 20C花牌飞60#效果奇好,动力强,不过热,可以连续换电池不断飞。没有用过好赢,也许更好吧。

网友:
就是价格差很多

性能差很少.
要烧的时候都会烧的

网友:
线性上的差别吧

网友:
一个是窑子里的鸡,一个是天上人间的鸡

网友:
不一定!我身边玩电动好几个烧电调的都是好银,空中拉烟那叫一个好看呵呵。我用的新西达没烧过,其他牌子的没用过不知道怎么个好法。

网友:
XXD最不能让我接受的是,低压保护时直接切断电动机的供电。。。。。。。

网友:
新西达的质量不稳定,40A质量更差!

同等条件下,30A的打全速都没过30A,可怜40A的才上电就冒烟了!

网友:
我总结下它们的不同

老板不一样.决策不一样,价也不一样
工厂不一样,设备不一样,当然做工也不一样.
用料不一样,所以成本也不一样.当然品质也不一样.
到底这两种适合谁呢,请多看看市场.
到底谁的寿命长些呢,经验只有一个,那还是经验.       就算是最高档的车,只要行驶不当也有撞车的时候.
广交模友.QQ444527600

网友:
就好比丰田花冠和比亚迪F3的区别~~~都是车,都能跑,但是性能有差异~~~
好盈线性确实比XXD优秀,飞3D的朋友就很清楚了,如果飞像真机什么的,不追求油门细腻,XXD也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它确实很实惠~~~

网友:
楼上几位还是比较中肯的。一直感觉到坛子里有帮托,拼命抬好yin,打压XXD。弄的一些刚入魔的初哥也跟着起哄。买宝马车的出了问题,不吭声花大价钱去修好;买了夏利车出点小毛病,就跳脚大骂质量问题,和买电调是同样的心态。赛车高手开个夏利一样超你生手开的保时捷,还有可能生手开的保时捷没等人家超就一头撞上了墙。怪这怪那就不怪自己水平低。别说我是XXD的托啊,我是觉得自己水平没到用好yin的程度,而且荷包里的银子少,所以一直用的XXD,并且很满意。

网友A:
矛盾

狠下心来,做一回小白鼠,买个XXD 125A+XXD4120电机,看下效果怎么样!我对线性没太大要求.手上XXD 40A 用来飞64涵道,11.1V,都没什么问题.

但实在太多人说XXD 要降A使用,都是些老手,心里难免不怕怕.

说到XXD电机,反正小的2212\2208大家都用得多,也没什么大问题.但2814我用过,就一般般了.用着用着,磁性低了很多哦,用手转动竟然很"顺滑"所以,买XXD4120,还是比较担心的.但价格又是很吸引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狠下心来,做一回小白鼠,买个XXD 125A+XXD4120电机,看下效果怎么样!我对线性没太大要求.手上XXD 40A 用来飞64涵道,11.1V,都没什么问题.

但实在太多人说XXD 要降A使用,都是些老手,心里难免不怕怕.

说到XXD电 ...

老兄,GS电机转起来都很顺滑,难道这个电机不好?无刷电机并非感觉磁力很强的才好,那样是漏磁了~~~~

网友:
很简单,你买个好盈40A新西达40A试用就立马知道差异点了,新西达线性差得令人抓狂,以前飞固定翼,油门非得推到2/5马达才可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