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求教DSX7的混控功能与十字盘连动

楼主(2009-07-25):
十字盘的连动怎么设置啊?为什么菜单里怎么找不到啊 就下面的那个
[SWASH MIX]
3 SERVOS
120度 AILE +60%
ELEV+60%
EXP INH PIT。+60%

网友A(2009-09-10):
1. 将下面的设成这样:
SWASH MIX]
3 SERVOS
120度 AILE +60%
ELEV-60%
EXP INH PIT。-60%
2. 3和6通道反向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的就是
SWASH MIX]
3 SERVOS
120度 AILE +50%
ELEV+50%
EXP INH PIT+50% 没改过 一样飞450

网友A:
这样十字盘动作方向不对.

网友B:
怎么不对 我都飞了 好久了
你那里做要两个通道反向 我这样只用一个通道反向, 设置是灵活的 干吗那样死板了...

网友C:
SWASH MIX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搞明白,我也是一个反向通道,这个跟先前的舵机介入有关系,不太相关。
主要混控的几个数值,和联动的效应是怎么样的,说明书中没有明确地介绍,如果哪位大拿能帮忙给个解释就好了

网友B:
50-60就好了 大了你看看十字运动 就知道了

网友D:
就是你的操作量分配到3个舵机时的混控比,数字越来动作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