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与C3没完——山寨版双联齿轮

楼主(2009-07-25):
C3原装塑料双联齿轮,使用时不知何时就会粉身碎骨。

所以想更换金属双联齿轮,但又担心会噪音大。折中的方法是大双联用金属齿轮小双联用塑料齿轮,即使塑料小双联损坏,更换小双联还是容易一些,可换大双联就麻烦了要拆主轴轴承。
但原厂的塑料小双联也还是太容易碎掉,所以打算自己DIY尼龙塑料齿轮,尼龙塑料齿轮应该不会那么容易碎掉吧。原厂正版大小双联齿轮的模数是m2.2,自己DIY买不到 m2.2的齿轮铣刀,没办法只好改用M2的齿轮铣刀来DIY大小双联齿轮。

白色塑料大小双联齿轮是原厂正版双联齿轮。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人,是高手

网友:
真正专业人士

网友:
六级水平

网友A:
请教一下LZ夹工件的工具叫什么名称!你这是在铣床上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LZ夹工件的工具叫什么名称!你这是在铣床上加工吗?

用的是分度头,型号BS-0。铣床是我改用皮带转动的小钻铣X2。

网友B:
模数2.2改2直径也要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数2.2改2直径也要改吧?

齿数、直径都不一样,但直径差别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分度头,型号BS-0。铣床是我改用皮带转动的小钻铣X2。

起初都擔心X2這小床上不到萬能分度頭, 看到LZ這帖就放心下來了. 請問LZ X2加BS-0 最大可以做多大的齒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初都擔心X2這小床上不到萬能分度頭, 看到LZ這帖就放心下來了. 請問LZ X2加BS-0 最大可以做多大的齒輪?

X2的工作台安装BS-0显得有点短,我是在工作台上加了一块长一些的不锈钢板,分度头和尾座固定在不锈钢板上面的。
加工直径80~90mm的齿轮应该不会有问题,再大的就不清楚了。我做过的最大的是M2  32齿和37齿,直径接近80mm。再大的还没有做过。
一楼照片上的是 M2  32齿,从照片上的比例看,应该直径100mm多一些也可以的。原装卡盘是100mm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分度头,型号BS-0。铣床是我改用皮带转动的小钻铣X2。

请问这种分度头能不能立起来,立起来之后工件能不能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种分度头能不能立起来,立起来之后工件能不能转动?

分度头是可以整体转90度竖起来的,可以当回转台用的,但是我没有那样用过。竖起来以后高度比较高,还装着100mm卡盘的话,X2上用就不很方便了,留下安装铣刀的空间很小,机头Z方向移动的空间也几乎没有了。

网友D:
很厉害!
不知道声音方面变化大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度头是可以转90度竖起来的,但是我没有那样用过。竖起来以后高度比较高,还装着100mm卡盘的话,X2上用就不很方便了,留下安装铣刀的空间很小,机头Z方向移动的空间也几乎没有了。

谢谢,X2很小吗,比BF20小很多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厉害!
不知道声音方面变化大么?

声音肯定是大了的, 但不是很多, 我覺得可以接受及值得, 由其是經歷過兩次打壞齒輪之後.

网友:
LZ厉害。不错不错,有穿床真幸福呀!可生儿育女。

网友C:
引用 楼主:

X2的工作台安装BS-0显得有点短,我是在工作台上加了一块长一些的不锈钢板,分度头和尾座固定在不锈钢板上面的。
加工直径80~90mm的齿轮应该不会有问题,再大的就不清楚了。我做过的最大的是M2  32齿和37齿,直径接 ...

明白了, 謝謝LZ詳細解答. 另請問LZ夾緊銑齿刀的刀桿是甚麼型號? 好像不是一般夾鋸片銑刀的刀桿. 又可否上張圖看看夾齿轮的夾具,  謝謝.

网友:
楼主利害呀!这样就不用怕塑料齿出问题了!!
楼主是第一个把我的想法实现的人,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买了塑料齿轮的鸡床第一件事就是要用床本身做套钢齿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声音肯定是大了的, 但不是很多, 我覺得可以接受及值得, 由其是經歷過兩次打壞齒輪之後.

我觉得如果我的机器是这样的话, 这改做是必要的.
老换齿轮的话我觉得很麻烦, 若因为烂了的齿轮伤到机器更是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 謝謝LZ詳細解答. 另請問LZ夾緊銑齿刀的刀桿是甚麼型號? 好像不是一般夾鋸片銑刀的刀桿. 又可否上張圖看看夾齿轮的夾具,  謝謝.

刀杆是自己DIY的,在51sieg的网上有照片过去看一下吧,我就不再贴过来了。
http://bbs.51sieg.com/viewthread.php?tid=942&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厉害!
不知道声音方面变化大么?

还没有换上用过,我不准备轻易就拆主轴,这套自己D的齿轮准备等现在用着的塑料齿轮再坏掉了再装上。估计声音会比原来的大一些的,具体会怎么样还不知道。就是声音大一些主轴上的齿轮我也要换上金属,老是要拆主轴换齿轮可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X2很小吗,比BF20小很多吗?

对BF20我不是很了解,我把X2的技术数据copy过来,你看一下吧
X2/220V 立式钻铣床

最大钻孔能力                                                   13毫米
最大端面铣能力                                               16毫米
最大表面铣能力                                               30毫米
主轴箱行程 (Z)                                         180毫米
横向行程(X)                                               220毫米
纵向行程(Y)                                              100毫米
主轴中心线到立柱表面距离                         170毫米
立柱可倾斜角度                                       左右各45度
主轴端面到工作台面的最大距离                 280毫米
主轴孔锥度                                                     莫氏3号
电机输出功率                                                    350瓦
主轴转速                 低速          100-1100转/分±10%
                                 高速          100-2500转/分±10%
工作台有效尺寸                                      390x92毫米
T型槽尺寸                                                       12毫米
外形尺寸(长x宽x高)                 520x500x760毫米
净重/毛重                                                   50/68公斤
包装尺寸(长x宽x高)                 540x500x760毫米

不过我现在的X2已经让我改动了很多了,加工能力比原来要强一些了。传动改为多楔带传动(原来的塑料双联齿轮和C3是一样的),电机换成了1000W的电机,不过电机实际用不到1000W,最多到600~700W就会因限流保护切断电源。

网友:
有好的分度头就是幸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