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没有500直机用的水鞋??

楼主(2009-07-25):
目前有没有500直机用的水鞋??
很想试试水面降落的感觉!
呵呵`~

网友:
见过450diy的。试试用泡沫塑料整一个,先静态试一下!

网友:
你要是有空的话用KT板做一个船型或者长方形,然后里面塞个充气了的避孕套。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昨天刚刚看到飞机用的水鞋, 感觉很沉。重点是很贵

网友:
这个有意思

网友:
水鞋漏水就完了

网友:
 LZ很有想法啊~~~嘿嘿!

楼主:
 自己做一个算了!

不过绝对不用避孕套- -

网友:
脚架上绑两只矿泉水瓶

网友:
自己做  有浮力都OK  记得有个蜻蜓  起落架是橡皮挺样子做的

网友A:
其实最好是用百事的瓶子,当然可口可乐也可以,要2.5L的瓶子两个,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好是用百事的瓶子,当然可口可乐也可以,要2.5L的瓶子两个,足够了~!

BS百事可乐,用coke吧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