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上浆的问题

楼主(2009-07-25):
新买了xxd的2212,kv1000,hw30a电调,1047桨上浆保,但电机轴很光滑,螺丝卡不住,会打滑或射桨,怎么办?
另外那个配置2s2000mh20c飞小旋风,空机340g能行吗??

网友:
磨!我有次炸机就是因为这个倒霉的轴,拧紧以为没事了,结果马达动力太大刚飞起来桨就掉了,一怒之下上山寨锉刀,然后他就服我了

楼主:
用钢锉锉不下,电机轴太硬了,给个更简单的方法吧。用扎带是代替0圈的。2s能吊住吗?

网友:
小电磨磨下

网友:
用细钻头的电钻钻下,不知可否一试

网友:
用这种浆夹包不会摄

网友:
2212轴太短普通浆夹即上紧了也会摄

网友:
2212KV1400的电机,上多少的两叶浆好啊?三叶的话,上多大的啊?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没高手啊?指点一下嘛

网友(2009-08-24):
电机轴 磨得动
我有两个电机卡位都不合适 一个AKE 一个蝎子 都让我磨了

网友:
俺用金刚锉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