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新电机~脱落不锁尾

楼主(2009-07-25):
如题,换了一个AX2218H的新
电机
,以前是gl3500kv的,还是13T的齿轮,
试飞时发现飞机尾巴两边摆,于是把感度动55降低到30,结果不摆了,但是只要我手动打尾舵,飞机即刻又开始两边摆,而且幅度很大
我以为是中立点问题,于是调到一般模式,结果在一般模式下还是不摆,但是我一打尾舵又开始摆
所以想请教下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改怎么改进?

网友A:
转数太高

楼主:
我把油门曲线调成了,30,45,55,65,100了,还是一样啊,也就是换成3550,转数多了50,难道反应这么强烈?

网友B:
电机线干扰么?

楼主:
回板凳,马达换之前一切都安好,我什么都没做,只是换了个电机,布线跟以前一模一样,应该不是干扰问题,我的电调也有磁圈,接收机的线是从屁股后面拉出来绑在脚架的底部的

网友:
转速高了感度调低点

网友C:
AX电机最近很多问题啊

网友D:
把旧的换回去看看是不是恢复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