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飞500的同学,401的感度一般是多少??延迟是0吗??

楼主(2009-07-25):
最近开始飞500了,用的401+520,感度58,悬停还是推油门尾巴右摆的厉害,但是开idle后做3d却锁的还可以,大家的401都砸设置的呢???呵呵。
不是新手了,却又出现老问题,看看大家砸设置的。

网友:
500ESP`~
401+9257
感度70...不抖

楼主:
延迟呢,兄弟

楼主:
大家延迟都是0吗

网友:
401的话一般模式65左右, 3d模式40左右。

网友:
GY520
普通不到60
3D55

网友:
说感度的时候要说你什么控  要不然没有可比性

网友:
查查尾推系统的虚位,我刚装好的时候感度能开到90呢。

楼主:
各位,我最想问你们401的延迟是0还是不是0???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我最想问你们401的延迟是0还是不是0???

是0

我用的401+9254。只要够快的数码舵机,包括520,都应该设成0。你应该查一下虚位,另外确认一下尾推系统是否顺滑。把尾推拉杆从舵机上卸下来,用手推拉应该感觉几乎没有任何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