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9-07-25):
我买了个IMAX B6但没适配器
我有个学生电源,是0-30V的。 但有个HI 和 LO的选择。不知道打到哪一边?电流调多大?调多少伏?
麻烦各位解答。。。

网友A:
电压电源适配器应该选用 内正外负 10V~18V 8A以内的 我用的是12V 5A 不过从没用5A充过电,怕电池受不了,最多用过2A的

网友B:
还是去买一个笔记本的电源就可以了,12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