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0618主轴卡死了

楼主(2009-07-26):
今天车点东西(接了跨轮,用慢速档),卡盘突然间不转了,后来发现打到高速档可以使用,打到低速档就不能转了,用手扳卡盘,阻力很大,估计主轴那里(皮带轮和主轴那里)有问题,坛上碰过这种问题吗?如何拆啊

网友A:
碰过这种问题,皮带轮好像是单中的那个朝有一个加油的小孔,要加油,如果加油不行就得把皮带轮和主轴扯开清干净,因为没加油里面发热把以前的油烧变质了,这小孔要经常常加油的喔!

网友:
全部肢解然后慢慢做全身检查

网友:
快慢拆卸螺丝轴那有个小油空要长加油润滑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过这种问题,皮带轮好像是单中的那个朝有一个加油的小孔,要加油,如果加油不行就得把皮带轮和主轴扯开清干净,因为没加油里面发热把以前的油烧变质了,这小孔要经常常加油的喔!

不知道现在加油行不?轴向敲了两下,可以转了,转了半分钟又挂了
上述部位是滑动轴承吗?

网友:
可能是缺油,如果轴承没坏的话,先加点油润滑一下试试。

网友:
磨搽的,是要润滑的,干磨的,你受的了?
人类这点就是智能话的,

网友:
皮带轮和主轴中没有轴承,是轴套,加油看看行不行。

网友:
拆吧!即使能转 主轴表面也已经不光滑了 只能修。

网友:
没用过0618,也可能是缺油,可以把轴套两边的螺母松松 保证主轴可以在里面晃动再也不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现在加油行不?轴向敲了两下,可以转了,转了半分钟又挂了
上述部位是滑动轴承吗?

那个轮必须经常加油~!!  就在皮带轮侧面      别再强行去运转了    否则越转越毁主轴
有可能是两个情况:
皮带轮和快慢档轮那个类似离合器的齿轮里面进入异物  如果是这个情况  打下主轴  清洗干净即可
还有可能是皮带轮和主轴之间的接触面缺乏润滑  导致类似烧瓦现象
温度高以后变硬 体积变大   摩擦力增强  如果是掉如金属碎屑  那情况还要糟糕的
这两种情况都是需要 打下主轴  清洁干净之后 用另一台车床  夹着主轴  用硬布沾上洁牙素(一种牙齿研磨剂 微米级的研磨膏)   挂上高速档   研磨10到15分钟    研磨的时候注意安全   车床容易把布卷进去
或者用其他的工业用品   颗粒越细越好   不能用砂纸  再细的也不能用   洁牙素是最容易找到的替代品

网友:
如果找不到洁牙素   就买一支价钱很便宜 生产工艺落后的老牌子牙膏  含有研磨剂的那种  用手一搓 有砂粒感的    好象现在能买到的我所知道的就是两面针 挤出来是绿的那种
用这个牙膏 得多研磨一会

如果打下主轴  没有烧伤主轴表面   那基本清洁干净就可以

网友:
就是这种图片上的洁牙素

家乐福有售    烧了瓦  表面炭化了的物质很难清除干净 即使看着象清楚干净 装上轮也运转不顺畅   千万别拿砂纸   一打磨 那个轮就和主轴有匡动
这个处理方法是一个老师傅教我的  研磨10几分钟  主轴如初  甚至比之前还爽滑    就象广告说的 肌肤嫩嫩的  好想亲一口

网友:
忘记贴图了

补上

楼主:
车仔哥真耐心啊,估计不像烧瓦,因为他要么不转,要么就转得很顺畅,没有拖拖拉拉的感觉,估计可能是那个类似离合的东东有问题

楼主:
放了两天又好了,今天加了点油,用了一会,没有发现问题,谢谢楼上各位帮助

网友B:
0168在变速的时候,不光是拨外面的快慢手柄,变速大齿上还有一个离合销钉要拔出来,否则手柄打到慢档时主轴就不转了!不知你换挡时那个销子拔出了没有,它在主轴大齿的齿盘端面上。

网友:
阿亮讲解的真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68在变速的时候,不光是拨外面的快慢手柄,变速大齿上还有一个离合销钉要拔出来,否则手柄打到慢档时主轴就不转了!不知你换挡时那个销子拔出了没有,它在主轴大齿的齿盘端面上。

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用点煤油洗洗吧,脏东西太多了,特别是切换快慢速的齿轮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