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450,老鸟看看装的对吗

楼主(2009-07-26):
入魔3个月不到昨天到的飞越450,到今晚基本装完,接收和控还没有拿到,其他基本能装的装完了,高手帮看看装的对不对,有没有存在潜在隐患呢,我的斜盘舵机装完后,后面的那个舵机摇臂连杆不是垂直的,这样对JJ整体影响大吗,尾舵机也是斜着的,不然连上尾舵连杆不能平行,为了能[平行尾管只能斜着放舵机了,高手帮看看吧,谢谢.总共大概花了10多个小时才装成这样.

楼主:
自己坐下沙发,顺便问下在没有接收机的状态下能调舵机中力点吗,现在舵机摇臂的螺丝都没上,中力点不确定.

网友:
和真正山寨450一个样。

也一样是半金属的旋翼头。多少买的?
不便宜吧。劝LZ多模拟。1个月至少。
不然等能LZ装完就开始真真的烧钱了

网友:
装的不错,尾舵机装左边很聪明,转角度也很对。

没接收机的状态下不能调舵机中立点的啊。
没调好机机前先别上螺丝胶,不然要调整时再拆就麻烦了。
平衡杆长度,平衡翼角度,十字盘水平。螺距。都要慢慢调。
感觉金色侧板机机很重的样子。

网友:
自学成才!

网友:
同一种舵臂用同一个孔应该是垂直连杆啊 LZ再检查一下 另外问一下LZ的中联出不

网友A:
把上侧搬拆一片下来,  在把舵机重里往外装  这样就垂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上侧搬拆一片下来,  在把舵机重里往外装  这样就垂直了

不垂直不是左右哟,是前后不垂直,只能移前后舵机位子,但是舵机安装方孔就那么大,移不了

网友:
问下楼主d90和d95舵机用着怎么样

楼主:
还没开始上电用呢,用后再说吧

网友:
目前看状态是对的,这配置飞起来可考研技术了

网友:
黄金飞机!

网友B:
舵机臂 安装孔 可以往里面收一个位子
这样看看垂直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臂 安装孔 可以往里面收一个位子
这样看看垂直不

如果都收一个位子的话,后面那个舵机连杆垂直了,但是前面2个估计又要有倾斜角度了,目前前面2个基本垂直,后面那个有一点往前斜,不是很严重就是了,目测一点点大概1-2度左右斜

网友C:
尾舵机基本没问题。
从第一张贺最后一张图上看,建议:
前两个舵机改为从里往外装;
三个舵机拉杆换个孔位试试。

网友:
LZ买的是黄金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舵机基本没问题。
从第一张贺最后一张图上看,建议:
前两个舵机改为从里往外装;
三个舵机拉杆换个孔位试试。

你的意思是把舵机耳朵放侧板里面是吗,下班回去试试看什么效果.现在主要是后面那个斜盘舵机比较麻烦,他是前斜了点的,我怕换短一个舵臂孔这样到时候会不会行程不够呢,舵机臂一共4个孔,现在装在第3个孔上,要拉杆垂直主轴的话要装第二个孔,不知道这样到时候行程会不会够,.谢谢给位的解答与帮助

网友:
其实升降舵机的臂我是桨臂用火软化一下.向前推一点,这样就90度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那一点不垂直没什么影响。不用管了
东西全了以后别激动,不要一下拉起来.能跳跳不倒就不错了,练习架是必须装备,不一定买,自己捆竹签成X都可以,只要够长够硬.
塑料件应该很爱坏吧.总摔的话还是金属的便宜些,就算不便宜也省心很多.我当初013修理练出来了

网友D:
任何固定在塑料上的螺丝不用上胶,因为没用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黄金甲吗

网友:
怎么不是全金属的?

网友:
記得要用螺絲膠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任何固定在塑料上的螺丝不用上胶,因为没用

为什么塑料上用螺丝胶没有用呢.控和接收今天到了,装是装上了,没敢上电,连怎么进设置菜单都不知道,郁闷,按了半天没反应.哪里有凤凰软件下载啊,有狗没有安装盘,玩不了郁闷.6EX的,买的一个本地模友的,里面都是他以前的设置,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这颜色真寒碜

网友:
LZ买的是黄金版。 很闪很强大
上张起飞的PP   呀LZ

网友:
没控的话先不要急着装舵机摇臂,中立点确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