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不听话了。失控 ESKY 0406A 晶体 抖舵 封帖

楼主(2009-07-26):
症状 一(有视频)
最小油门时。控打左下时。有2个舵机有问题突然转到底了。
油门中间时,控的各个方向都正常的。
油门最大时。控打左下是正常的,但打左上另一个舵机也有问题了,

症状 二(无视频)
不拔天线机机通电后发生过2次电机自己转起来。速度不快,油门控不了。
舵机能控制。冒险趴地上拔T插才好。之后接上又没事了。

症状 三(无视频)
推油门时尾舵机回跳下,大概2度左右.尾舵机中立点每次陀螺自检后会变.

症状 四(无视频)
今天试飞.陀螺自检过不了.只有把油门微调也调中间才能陀螺正常运行.
下午再试飞.还是陀螺自检过不了,把油门微调中间才能陀螺正常运行.

本人练悬停时经常开控后不拔天线,是不是这个问题。控没摔过应该不会坏吧.
还是炸机多了后接收坏了呢?2个里哪个坏了呢?

视频网页地址http://www.tudou.com/v/8KvxohQ-dnA

网友:
我是新手 我只知道要检查 混空开关 正反开关 如果都正确 个人认为是发射器有问题 因为我也有类似的症状 不过模拟器上一切正常 所以应该是发射组件坏了吧
我猜的

网友:
赶紧换控吧兄弟,我用0406a飞450差点没被吓死!打升降舵尾巴也跟着摆!其实主要是电位器质量太差,现在用6ex好很多了。

网友:
开控要拔天线的习惯要形成。

网友:
只有换控.正常情况下厂家和商家没人理你

楼主:
自己来

先从小的便宜的入手.就是接收换个试试.怎么换?
当然是买了.又烧钱了.这个月第几次了?

楼主:
有问题才知道挖什么坟才有价值的东西

原来我的失控和这个测试一样,信号弱了.
6EXHP也这样,电机自转的.抖舵的
http://bbs.5imx.com/main/?dp-bbsthread-187010.html
发射机不拉天线真的会烧晶振吗?
http://www.mx3g.com/yaokongshebei/200807/19-48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我的失控和这个测试一样,信号弱了.
6EXHP也这样,电机自转的.抖舵的
http://bbs.5imx.com/main/?dp-bbsthread-187010.html
发射机不拉天线真的会烧晶振吗?
http://www.mx3g.com/yaokongshebei/200807/19-481 ...

不拉天线会烧发射器! 0406,0406A都有失控问题
,一方面控本身质量不好,一方面老版本 接收设计的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过这个问题,你检查下是不是放电池底下有两个小开关,应该是一左一右,检查下,顺序我就不记得了,反正是一边一个,如果不是的话就错了
玩模拟器的话是要调到一边的

楼主:
遥控器恢复正常了

晚上再来说说这个事到底是什么引起的,给个我的最终结果!
=============================================
出差回来晚了.说下这个结果.但很不明确是那个坏了!

1.使用一对新的72晶体谐振器在旧的控和接收上后.所有以上提到的抖舵自转问题消失!
那说明原来的72晶体谐振器不稳定了.是坏了!

2.使用新买的0420A接收.用旧的72晶体谐振器.以上提到的抖舵自转问题也消失!
这样就说明原来的72晶体谐振器没坏.是好的!

3.使用新的0420A接收.再用上新的72晶体谐振器.不用说.当然是好的!

4.在用旧的控和接收上用旧的72晶体谐振器.抖舵自转问题依旧存在!

OK .就是这样了,想想也奇怪.
新接受配旧72晶体.旧接收配新的72晶体.2套接收都很稳定工作
一套就算备用吧.抖舵自转问题解决.
提醒有这个问题的模友.其实最简单最省钱的就是先换晶体.然后再打算别的事!
================一年后========不能回帖===========分割线================
10年9月使用新接收几个星期后出问题了(表现悬停时突然油门掉速度)
油门最低时马达还会间隔几秒转动一下。拔插电池会有好转。
使用去年买的新接收,不过存放了一年了,9月开始使用。
晶体是去年新买的,但也使用有一年了,都算旧了吧。
还是怀疑是晶体问题。一年使用寿命到了吧。

网友:
兄弟,赶紧换好一点的450,最起码换一个好的陀螺仪,我第一架飞机就是ESKY014,比你的还要好点,陀螺仪为0406A,舵机为ESKY8克,根本锁不住尾,直机锁不了尾是根本没办法飞的,我的ESKY014现在还在家里当摆设,现在我都飞油机了,用的是401+9257,尾巴特稳,像一根棍。

网友:
哈哈 这个毛病和我 一样一样的 。应该明确的说是接受的晶体坏了。。。我严重怀疑是控上的 发射晶体出的问题。 我经常不拔天线 开控。 我觉得要换这东西也便宜  8元一对 。。呵呵 要是真的失控可就损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