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距的问题

楼主(2009-07-26):
请问450级别的悬停 航线 3D的桨距都是多少?所有等级的桨距都一样?还是分级的?或者根据
电机
或者内燃机的转速和扭力用公式算出来?请问公式是怎么样的?

网友A:
自己搜索吧,这类的帖子好多的

网友B:
这个,
在变化中匹配,
寻找最佳
不同的设备
不用飞手的习惯

网友C:
是要慢慢摸索

网友D:
这个要参考别人的数据自己飞一下再细调

网友E:
给楼主参考一下
一般模式
螺距 油门
-2 0 5 7 10 0 X 65%-80% X 100%
3D模式
-10 -5 0 5 10 100% X 85% X 100%
油门螺距的配合不是绝对的,以舒服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