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坦克1/16的原装电池要充多久?

楼主(2009-07-26):
如题。说明书上没有,充电器也没有任何指示灯,晕......

网友:
好象是四个小时,在淘宝上看到商家的介绍,没记错就是四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说明书上没有,充电器也没有任何指示灯,晕......

您好 平时充电四-五个小时就可以了 前两次尽量先放完电再充电 前两次冲电时间可以久一点 可达10个小时(因为充分充电放电后 可以充分激活电池 可有效延长电池使用时间)具体充电程序可以到我们的我们网店电池连接里面了解下 谢谢!

网友:
前三次充十小时,以后充4小时就可以,就这样,我一直这样充电的,现在每次玩二十几分钟,HL3000毫安的可玩一小时

楼主:
谢了。
我的才1700毫安而已

网友:
1700毫安的原配电池一般充足电可使用20分钟左右吧

网友A(2012-07-23):
听说用B6充电器有好点,不知有谁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用B6充电器有好点,不知有谁用过?

充好自己停,充电电流可以调,也就是充电的速度可快可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用B6充电器有好点,不知有谁用过?

贵呀,或者买个平衡充也行,充满会自己停的最好。

网友:
为了以后更深入的入魔还是B6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