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DVD机开仓机构启发,做了个简易A轴(第3页新增涡轮叶片加工)

楼主(2009-07-26):
由Y轴工作台带动的A轴,全部材料成本加起来不到100,能对付40mm直径的短物体,手摇感觉不到间隙,平时玩一下够用了。不改动原来的机器,支架底部安装了很多强磁铁,用的时候吸在机器上,不用的时候拿下,很方便。用废料加工了一个斜齿轮,呵呵

网友:
牛,这个创意不错

网友:
高密度材料很软呀 好想法 能应用到铜铝上面吗?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强烈支持DIY精神!

网友:
锁头改得真不错,好创意!

网友:
顶,牛。

能给个全景图吗?(5菜人笨)

网友:
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网友:
这结构见过的

楼主:
谢谢各位捧场

上设计图,本设计完全公开,可用于各种用途,包括个人学习或者商业化使用

网友:
看看实物全景

网友:
创意很好哦!值得学习。

网友:
高手啊, 佩服!

网友:
能想出这个点子就不是一般人

网友A:
好创意 能铣铝吗?

网友B:
还没怎么看明白,麻烦楼主细说一下,再多上几个图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怎么看明白,麻烦楼主细说一下,再多上几个图片,谢谢!

简单呀,平台动齿条动,齿条动齿轮转

网友:
对的,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创意 能铣铝吗?

铣铝的话,要用其他材料制造,换大一点的轴承,换成卡盘,现在这个只能加工木头、树脂、塑料之类的材料

楼主:
用代木做了一个10mmx30mm的米其林轮胎,精度比想象的好很多,呵呵

先用CAD建一个模型

楼主:
加工和成品

楼主:
行距0.06mm,F1500,加工了35分钟

网友:
铣一根 固特异 鹰F1 极品飞靴 那根胎的花纹很漂亮的说

网友:
精致的轮胎!!

网友:
谢谢masm32的解答!

网友:
好创意不得不顶。

网友:
呵呵,很早前想到过这个创意。

用同步带展开做为齿条,同步带轮做为齿轮,配合也很好,不用自己加工,也比较耐用。LZ不妨试试看。

网友:
用车上的正时齿轮和皮带应该不错

网友:
真是高人
树脂板也能做齿轮啊
不知道齿轮的齿数对加工结果有什么影响

网友:
高人,真正高人

网友:
好创意,好设计。

网友:
高手啊 齿条齿轮 怎么算的

网友:
呵呵,太厉害了!这么一来4轴JJ可以下岗了

网友C:
如果工件直径变化了,那么步进当量设置也要跟着变化?

网友:
创意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工件直径变化了,那么步进当量设置也要跟着变化?

改步进当量设置是可以的,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用G51比例命令直接修改Y轴比例就可以,例如A轴输出范围0 - 360度,用记事本打开G代码,把全部A改成Y,再用G51单独给Y乘上一个比例系数=齿轮分度圆周长/360

楼主:
准备试做一个涡轮压气叶片,非正规设计,已经做出分层旋转加工刀路和后处理G代码

网友:
用的什么软件画的图和做刀路?

网友:
好创意,学习了。

网友:
呵呵,设计方法很不错嘛,做一个平面的轮胎,然后旋转加工。只要深度不大,效果不会用问题,林大夫说第四轴主要是生成刀路文件麻烦,我到现在还没有用过呢。

楼主:
涡轮加工完成,叶片厚度0.5mm

网友:
好棒,下一步应该搞搞5轴了。也就是叶片曲面切线和旋转轴不重合的加工。

网友:
用什么软件编程的?

网友:
怎一个牛蛙了得~

楼主:
用POWERMILL编程,没有旋转开粗,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在叶轮中间放一个圆柱,直径不断变小,每变一次做一个旋转精加工。代木用AB胶粘在轴上,怕不够力,用了F600,总加工时间2个小时左右

网友:
牛的,不过齿轮和齿条传动好象不是均匀的,用斜齿轮齿条副可能会好一点.这样做,A轴的齿轮直径不能超过Y轴行轴除以PI.

网友:
不知道加工做多久............
不过能肯定的是真的是中毒了

网友:
太厉害了可以做涡喷了

网友D:
不锈钢能加工吗? 只能加工塑料无实际用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能加工吗? 只能加工塑料无实际用途。

该涡轮模型可以是失腊浇铸的第一步。
真正船的不锈钢涡轮也用失腊浇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该涡轮模型可以是失腊浇铸的第一步。
真正船的不锈钢涡轮也用失腊浇铸。

正解!

网友:
pasys兄,甚麼時候玩失腊浇铸.請通知小弟

网友(2009-12-15):
这个思路确实很好啊,连程序都不用另外写,雕刻机以为还是在平面上工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菜鸟不菜,高人也!

网友:
热烈欢迎楼主弄个灰太狼出来耍耍

网友:
这个很有创意

网友:
楼主太有创意了,机械奇才!

网友:
创意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能想出这个点子就不是一般人

能想出这个点子就不是一般人

网友:
菜恐一龙。。

网友F:
不知道 这个设计的转速有多高?

网友:
一个字,高。

网友:
应该申请专利。

网友:
“小菜鸟制造”将成为知名品牌 。

网友:
有了这个想法,可以低成本做高利润。设计已成型,可根据不同材料稍做修改。总之很牛

网友G:
请问导出的程序是四轴程序还是五轴?您是怎么后处理成三轴的?请教大侠,万分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 这个设计的转速有多高?

最高转速 = Y轴最高速度 / 齿轮周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导出的程序是四轴程序还是五轴?您是怎么后处理成三轴的?请教大侠,万分感激!

4轴程序锁定Y轴,也就是3轴,用Powermill旋转加工策略,后处理后把G代码中的全部A改成Y,在G代码开始位置增加一条G51变比指令,把A轴的角度转换成Y轴距离,比例根据齿轮直径换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4轴程序锁定Y轴,也就是3轴,用Powermill旋转加工策略,后处理后把G代码中的全部A改成Y,在G代码开始位置增加一条G51变比指令,把A轴的角度转换成Y轴距离,比例根据齿轮直径换算

谢谢大侠

网友:
大侠可以发个POWERMILL给我吗?谢谢jeffery.shi@hotmail.com

网友:
大侠G51指令怎么转换?可否教教小弟?你是我遇到的最牛的高手

网友:
这样也行,牛一头

网友:
本坛第一高人,希望有机会进一步请教!

网友(2010-07-30):
的确是十分强大

网友:
没看懂啊

网友:
你也太有才了吧,这都想的到,机械天才啊

网友:
厉害啊,无私的奉献,顶

网友:
软件功夫了得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只是软件,硬件都太硬了.
一帖成牛人...
崇拜

网友:
会不会越到中心叶片越薄?

网友:
如果要加工长点的圆柱,要加尾座顶住怎么解决?是不是象车床一样在中心线上加个尾座就行了

网友I:
顶到成精
一天一顶
顶到成精

网友J(2010-11-16):
强悍!!
不得不顶!

网友K:
菜鸟已经成精了,厉害,支持!

网友L(2011-01-25):
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M:
不申请专利~~不到1个月3轴机价格直线上升 变成了J商的。。。

网友N:
高手中的高高手

网友O:
今天才看到这个,楼主想法很有创意啊,软件应用也很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P(2012-12-09):
人才啊,真是人才

网友Q:
万分厉害,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