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的尾部问题

楼主(2009-07-26):
450PRO是轴传动的!
请问我飞起来怎么尾巴上下摆动啊!
浮动不大
调敏感度没有效果!
请问那位大侠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跟我一样,我也无法解决,找不大问题所在。对了,我的是GL450S。估计是主旋翼的问题。摆动起来那是没完没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一样,我也无法解决,找不大问题所在。对了,我的是GL450S。估计是主旋翼的问题。摆动起来那是没完没了啊

你也是尾轴传动?还是皮带转动的啊?

网友B:
如果感度没用的话就要调油门曲线 油门跟螺距配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感度没用的话就要调油门曲线 油门跟螺距配合问题

这个问题也不是

网友:
油门加大,螺距减少,这个问题论坛以前有人出现过,按照这个方法解决了

网友:
转速低了!

网友:
减小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