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菜鸟请教大白鲨33CC汽油机问题

楼主(2009-07-26):
很难启动,又很容易熄火,而且是越来越频繁。每次玩,第一次启动容易,开了几分钟,油门一减到待速位置就熄火,往后每次启动都要换一个火花塞才能启动,火花塞是湿的。昨天玩了一下,每次启动不到一分钟就熄火,把火花塞拆了看到活塞上部黑黑的一层。恳请老鸟门指点

网友A:
化油器不好,黑黑的是积碳,是正常的,

网友A:
油针没调好,

网友B:
很难启动 火花塞湿 有可能是化油器没有调整好 建议先把发动机怠速调高 再将化油器上的 风针 往外旋出一些 看一下效果 注意要在着车时操作 并注意观察发动机运转是否平稳 当感到发动机已平稳运转 再调低怠速 最后再急加油 急收油 如果不灭车 就说明油针调好了 再有你配比的混合油 汽油机油是否25:1 机油比例大了也不好着车还容易产生积碳 一点小意见 请LZ视实际情况斟酌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还有个情况忘记说了,就是以前把风门关死,手拉很重,但是现在同样情况,感觉轻多了,也不知道是我力气大了,还是其他原因.油针我是调整过很多次,其实也是在乱调,

楼主:
哦,对了,风门盖子给我弄没了,启动的时候把歹速油针关到最小启动,等启动好了,把歹速油针调整会原来的位置,基本上机器在运行的时候,风门盖是全开的

网友C:
排气管冒烟吗,如果有淡蓝色的烟,说明机油掺太多了,如果有黑烟说明油太浓了,你那情况估计是油太浓了,还有清洗油路积碳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汽油里加点化油器清洗剂,比例大概40:1,跑几箱油加一趟,效果一级棒,我原来的化油器普桑就是这么干的,10万公里不用洗化油器。

楼主:
回楼上,启动的时候刚刚开始那一阵是有淡蓝色的烟,但是多一分钟左右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