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和电直无缘啊。。。只和LAMA有缘分~~!痛苦啊!!

楼主(2009-07-26):
我究竟是哪错了。。。真的只和LAMA有缘啊。。。。
我手上无论哪部飞机,除了LAMA系列,没有一部能锁尾,都是疯狂的逆时针甩尾。。。。哪儿调试设置错误了呢,我都是按照说明书一步一步的前进。。。
4G3不锁尾,2g原厂无刷,2.9g无刷都不锁。。。
火狐200也不能锁(同个配置别人锁得好好的),
004.不能锁(我大概知道是马达不行了)
005不能锁(我大概知道是马达不行了)。。。

我的天啊。。。我的锁尾并不是指能正常飞行,陀螺仪起作用锁住尾巴。。。而是在地上,尾巴已经很大风能顺时针摆,离地后,就变成逆时针疯狂转圈,油门越大,转得越疯狂。。。。哇哇哇。。。我究竟哪儿错了。。。。

难道我只能飞好LAMA。。。

楼主:
我注册时间长,发帖少,能发展到今天的军校学员并不是我的错。。。其实我就是初级学员。。。
我原来还有个更早的,是飞达时代的号,可惜密码忘记了。。。

网友:
上600肯定能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究竟是哪错了。。。真的只和LAMA有缘啊。。。。
我手上无论哪部飞机,除了LAMA系列,没有一部能锁尾,都是疯狂的逆时针甩尾。。。。哪儿调试设置错误了呢,我都是按照说明书一步一步的前进。。。
4G3不锁尾,2g原 ...

是不是陀螺仪反向了?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自己的飞机,似乎都是双马达,一个单桨还是口碑不怎么样的xx。把这些都处理掉,集中精力和财力,搞一个中档的450以上级别的单桨机。好好练练模拟器,你一定行的!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狂转不止的话检查陀螺仪反向和尾浆旋转方向,004005的你看看是不是尾马达正负极接反了
转阿转好像是玩直机入门一课

网友:
呵呵,是有点怪。

网友:
估计是反向了

网友:
最好有人带,自己摸索是跳远路

网友:
4G3卖了吧

网友:
LZ没调试好吧。好好看看一些调机经验贴吧

网友:
找人调一下吧...贴子问一下比较近的魔友.有量间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
看你情况是螺距没调好,还有双桨也会影响锁尾。

注意油门和螺距的配合,普通模式建议,油门为直线,0,25,50,75,100,螺距根据需要调整。悬停后顺时针的话把螺距加大。逆时针就减小。

关键还是陀螺和尾舵机的配合,要细心调整。。。

尾旋翼也要注意,不平衡的话。也会

尾轴有没有弯了。。。都要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