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问题

楼主(2009-07-26):
请问各位前辈,比如一款
电池
,我们要怎么知道他是适用在哪款的机子上了,是根据他的尺寸大小和重量来判断的吗,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基本上来说,是这样的。
你遗漏了电压参数和放电C数。

楼主:
那就是根据他的电压,尺寸大小和重量了.但是也要根据马达的电压还配是吗,不然会烧掉马达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