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直高手

楼主(2009-07-26):
我有台30级油直 想换掉所有陀机 请问哪种陀机适合30级的?谢谢

网友A:
9254是锁尾专用的,用在其他地方应该不是很适合吧.
30机如果只是练练停旋或是小航线之类的用3001就够了,如果不考虑钱的问题可以用S9252或者更好的S9255,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9254是锁尾专用的,用在其他地方应该不是很适合吧.
30机如果只是练练停旋或是小航线之类的用3001就够了,如果不考虑钱的问题可以用S9252或者更好的S9255,呵呵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9254是锁尾专用的,用在其他地方应该不是很适合吧.
30机如果只是练练停旋或是小航线之类的用3001就够了,如果不考虑钱的问题可以用S9252或者更好的S9255,呵呵

30机 用9252  9255... 太有才了

网友:
锁尾用9254,其它用3001就可以了。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