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元件

楼主(2009-07-26):
接收上的通电工作电流200MA,此件发热严重。外型象贴片三极管,管上标有  662K。请问是什么元件?谢谢。

网友A:
要知道是用在电路的什么地方,可能是供电稳压管。

网友:
应该是6.2V稳压

网友:
不知是啥,不敢乱说

网友:
接收上能发热的就是3.3V稳压器.换了就可以了,有的旧主板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知道是用在电路的什么地方,可能是供电稳压管。
相当三极管的C极接电源正极,B极接地。是贴片三端稳压吗?

网友B:
俺老师说过,一堆脚的叫 集成块  三个脚的叫三极管。。。 两个脚的叫二极管或电阻或电容。。。 一个脚的是你把管子弄坏了  哈哈 开个玩笑    622K应该是稳压IC

网友:
3楼也真敢说。
估计是3.3V稳压。

网友C:
如果没有集成块的话,暂时用两个二极管串联代替一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老师说过,一堆脚的叫 集成块  三个脚的叫三极管。。。 两个脚的叫二极管或电阻或电容。。。 一个脚的是你把管子弄坏了  哈哈 开个玩笑    622K应该是稳压IC

通俗易懂,有道理.
桌子和凳子(常见的4腿),一定就是四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集成块的话,暂时用两个二极管串联代替一下也是可以的.
采纳您的方法成功修复。再次谢谢上面各位,无意中还学到了“一堆脚是集成电路

网友:
高手如星星啊,真多

网友:
不像稳压管

网友:
最好能把电路板拍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