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入门遇到问题

楼主(2009-07-26):
刚装了FPV,1.3G 850mw的收发,控是FUTABA 6EXHP,发现FPV的电源通电后抖舵,把舵机线和接收机都拿锡箔纸包上,仍然会发生同样现象,请问有没有人跟我同样经历?怎样才可以解决?另没有上FPV之前翼龙用2212 可以轻松飞行,为了FPV特意换了个GS 2830 KV1280的电机,发现所有设备都装上去了之后,起飞都很困难,请教使用翼龙做载机的朋友用的是什么电机?

网友:
发射和舵机、电调离远点。

.

楼主:
飞机就那么大,不好摆位置

楼主:
会不会是舵机或者电调的问题?

网友:
把辉盛舵机都换掉

网友:
LS 说的 .1.2--1.3G,对辉盛的舵机估计有影响.我用1.2G设备曾经1小时烧了3个辉盛舵机,好象是同一个通道(时间长了,记不清了)

网友:
搞的很专业啊,为了那FPV一套设备,还是换舵机试试吧。。。。

网友:
我来解答:
1.电调。视频线,舵机线,电源线全部要分别用锡箔纸包裹好。
2.务必使用2.4G视频传输设备。
3.发射机和接收机单独供电。
4.电机采用新西达2217.使用8060的浆。(适合飞机总重1100g)以内。超过1100g要使用9060的浆。尾电机安装座要加高。
5.您的脚架无不知道是不是飞一次,断一次。这个最好改成铝合金的!
6.fpv最好不要朝建筑物后面飞。即使要飞,高度要两倍于建筑物。
7.有条件上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7b13460e92467ab3875
我就是教训,才飞掉一架带oSD的飞机!损失五千元。
8.舵机不需要换。

楼主:
就是怕干扰,我用的是GWS的舵机,什么舵机比较好?还有,电调没包锡纸会不会用影响?

网友:
1.2G1.3G视频发射会干扰72M的接收,换2.4G发射就好了!

网友:
上磁环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