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过013的朋友请进

楼主(2009-07-26):
飞过013的朋友请帮忙推荐一款
电机
目前看中一款AX 2215H 不知道用在013上会不会比原装0006好 电调好盈40A

网友A:
没飞过,帮你顶

网友B:
没必要。考虑以后的话换个40A电调就可以了。电机是消耗品,现在换了到时候轴承也不行了.
何况013,换暴力的飞机会散架,普通的没必要换.原配电机马马乎乎了,就是电调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