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国位请教,,0704舵缧问题

楼主(2009-07-26):
我的EK-0704开机时是闪快的,过一会再慢慢闪是否正常,

网友A:
不正常.方向微调没有置于中间位置的原因

网友B:
上面说的很对.
基本是这个情况

网友C:
我也试过这问题,弄来弄去原来是插错了第五通道。

楼主:
谢谢,,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