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250+futaba gy520偶尔尾巴锁不住

楼主(2009-07-26):
今天把放了很久的futaba gy520陀螺仪装在亚托250上,不知什么原因,悬停期间,偶尔出现尾巴锁不住现象,症状是:悬停时,尾巴锁得很好,一点都不会漂移,真是一根棍子的样子,三两分钟左右,尾巴突然锁不住,往一边打圈,不象失控,马上收油门降落,停下后没有动任何东西,再起飞悬停,尾巴又是正常,检查尾波箱、尾桨变距很顺畅,尾轴没有跳齿、打滑现象,请问大家这是什么故障引起?
机子的配置:
1、9xII改2.4G(spektrum)+AR6100接收
2、原装马达、电调(没有用原装电调5V供电接收机及舵机
3、好盈旧款的UBEC5伏(很小的那种)
4、螺距9克JRDS385数码舵机X3只
5、尾舵机亚托DS420(改空心杯马达,很顺畅)
6、futaba gy520

马达底下是电调(已剥光衣服),好盈UBEC5紧挨着电调,后面就是接收机和陀螺仪,

网友:
看看控的设置,把没有用的开关全部关闭掉

楼主:
有点眉目了,怀疑是干扰或接触不良造成

有点眉目了,怀疑是干扰或接触不良造成,晚上把陀螺接头整理了一下,原来有一根舵机线及陀螺接线挨着陀螺仪的,将这两根线完全移开,没有任何线碰到陀螺仪,接着试飞了两块电,没有发生尾巴锁不住现象了,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早成。

网友:
看看是不是尾旋翼的顶丝松了

网友:
兄弟的贴当然要支持

网友:
舵机线碰到陀螺仪都不可以吗?

楼主:
不能100%确定是舵机线干扰,可是调整线束后,至今没有出现尾巴锁不住现象了,飞起来的感觉比401好多了!

网友:
找到问题就放心啦

网友:
舵机线也会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