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飞入水?~电调。。好像完了、。。前辈们看看啊~。摆 ...
飞机飞入水?~电调。。好像完了、。。前辈们看看啊~。摆脱了!!

楼主(2009-07-26):
今天早上7点飞的。捞起来后马上拆电。回家后马上用电吹风吹。
吹一会。后就不理了。
到现在下午5点半了。
刚刚试了下。接收器能用。 电调
电机
罢工。。用另一个电机电调,正常工作。
滴一声后,推油门,桨卡的转一下,又不转。
电调有一点点烫。平时正常转要好一会才会这么一点的烫。
怎么办啊?~~

楼主:
是不是烧了?试的时候没见电调冒烟。 或者电机坏了??~
谢谢前辈们了!

网友A:
我觉得你晾晒的时间短了点,有点着急了。可以参照手机掉到马桶里以后的处理方法……

网友B:
电机内部水没干。

楼主:
最新情况: 电机,舵机,接收都没事,电调就不幸了。
电调。接上电都。一开遥控器开关,滴一声后就开始发烫。
关遥控器后就没事。 奇怪哦~ 推油门。电机就是卡一下。就不会转了。 是不是不能用了???

网友C:
电调内部短路了,烧了

网友D:
不一定。
请按照我的方法做。
1,把电调的皮和散热片都拆掉。
2,自然烘干。
3,接电尝试启动。如果可以,不用我说了吧。
4,用放大镜观察电路引脚部分,看是否有一些水渍,水渍有可能影响电路,用针在水渍可能引起电路短路的引脚刮刮。
5,实在不行可以用蒸馏水洗洗在自然烘干。
6,最后再接电尝试。
7,如果还不行就只有返厂了。
最后建议可能有水的地方好好做防水。。。不知道你怎么进水的?

网友E:
水里冒烟不容易看的出……楼主,焦都焦了,割了吧……

楼主:
那么大的场地。就十多平方米的积水。就被我中了!!
买彩票就没那么好运~

楼主:
想上个视频。可是不会啊。用优酷上传很慢很慢很慢!!!
视频很精彩的!

网友D:
按照我的方法试试看吧,我有2个电调就是这么搞好的。

网友F:
我的掉泥浆里回来用自来水全部洗了个澡,电吹风一遍放了几天
接电一切正常!你太心急了!PC板会渗水的很难干掉!电吹风吹干后PC板里面是没干的要好几天!你电调就这样通电没冒烟起火算你走运!

网友G:
捞起来后完全晾干

网友H:
哈,跟我的经历差不多,不过我整架450在水中泡了12个小时才出水呢,其实用酒精泡过的东西,时间长了会长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