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10c要怎样设置定速器 是在风神机子里

楼主(2009-07-26):
终于买了新磁铁装在杯罩上了,问题又来了,不懂设置,10c的控

知道的仁兄请指教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在ADVAVCE MENU菜单里的governor选项  设置你需要的最高转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DVAVCE MENU菜单里的governor选项  设置你需要的最高转速就可以了

我知道在governor里设,但不知那三个要设百分多少 可否说清楚一点 谢谢了

网友:
可以查看铁汉的帖子
我的是YT600 齿比应该和风神一样
UP 0%      定速不开
CEN70%  1600转
DOWN 80% 2000转

铁汉的帖子里面 75%是1800转 85%是2200转 仅供参考

网友:
另外,   GOV里面的“MIX” 要开到ACT  7通道要射反向 ;  +CH7
有些人将开关跟IDEL开关E设置在一起 那么NOR模式下可以直接设定到70%  IDEL 1 设置在80%

网友B:
定速仪到底有没有必要装啊

网友:
LZ的布线还需加强……

网友:
 猫儿无处不在

网友:
你下载这个  有说明
http://www.alignrc.com.cn/Manual/G600.r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速仪到底有没有必要装啊

定速器是防止发动机超转 可以保护发动机 延长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