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proE画的三维零件图用什么软件产生刀路文件(三维的)?

楼主(2009-07-26):
如题,
是输出dxf文件还是igs文件?
又用什么软件来产生刀路呢?
先谢过

网友:
不知道,学学。

网友A:
当然是你会什么软件就用什么软件了啊??proe本身就可以走刀路的.dxf是2d的,通用转换一般输igs和stp,用ug   mastercam  powermill  cimtron等加工软件多可以走刀路.

网友:
看会用哪个了 MASTERCAM 不错的

楼主:
多谢各位D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你会什么软件就用什么软件了啊??proe本身就可以走刀路的.dxf是2d的,通用转换一般输igs和stp,用ug   mastercam  powermill  cimtron等加工软件多可以走刀路.

proe本身就可以走刀路?
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