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V4与九鹰209A 配件问题

楼主(2009-07-26):
现在差不多双浆机都叫LAMA ,但是各家厂商的参数却是各有各的,上次帮一个朋友修他的双马LAMA 四通.没有相通的,只能用原厂的,现在又遇到一个机型,是朋友问我的,我也不清楚想问问大家,有谁知道,ESKY V4与上海九鹰209A配件相通不相通.以免错误采购.谢谢了!

网友:
如果你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几乎所有‘啦玛’的零件都可以互换。

引用 楼主:
现在差不多双浆机都叫LAMA ,但是各家厂商的参数却是各有各的,上次帮一个朋友修他的双马LAMA 四通.没有相通的,只能用原厂的,现在又遇到一个机型,是朋友问我的,我也不清楚想问问大家,有谁知道,ESKY V4与上海九鹰209A配 ...

不是某一个零件可以互换,至少是某一个组件一起换,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