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雷速登改比例遥控

楼主(2009-07-26):
得到小叉车改装的启发,孩子有多个闲置的玩具车,不好玩,把一个小的小大脚雷速登改比例遥控,感觉不错,在家里玩很好,上图了:

已经改完的雷速登,看不出来吧

已经改完的雷速登,看不出来吧

打开车壳,内部结构,看到接收机和舵机了吧

打开车壳,内部结构,看到接收机和舵机了吧

车子正中间原来放电路板的地方放了去掉外壳的电调

车子正中间原来放电路板的地方放了去掉外壳的电调

3003舵机

3003舵机

驱动电机、减速箱、差速器一体,还不错

驱动电机、减速箱、差速器一体,还不错

正面,舵机太高,在车壳上开了个空,可看到固定螺丝孔了

正面,舵机太高,在车壳上开了个空,可看到固定螺丝孔了

侧面

侧面

楼主:
不过有个问题,就是车子撞在东西上停住后,遥控器就不灵了,把车子拿起来后驱动轮还会转继续转几秒,就像上了发条,然后遥控就恢复了,很奇怪,不知为什么,大家说可能是什么原因??电池用四接充电电池,量过车被堵住时的电压在5v 多,电源应没问题。

网友A:
你是测量的那个位置的电压?
应该是这么回事,接收机的电源是电调提供的,电调是通过7805之类的降压模块给提供给接收机和舵机的5V电压,7805有个特点,就是电源必须比输出高2V左右,也就是说当你的电源电压已经低到5v多,那么电调对接收机的输出已经截止了。解决办法可以加一两个电池,不过你的电机不知能否承受,你可以加到5节试试。5个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还猜下一台改装载机呢。。。

网友B:
Lz加我QQ我有最佳改装方法  应为我改啦2个爆威   532477200   答案  实验中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测量的那个位置的电压?
应该是这么回事,接收机的电源是电调提供的,电调是通过7805之类的降压模块给提供给接收机和舵机的5V电压,7805有个特点,就是电源必须比输出高2V左右,也就是说当你的电源电压已经低到 ...

有道理,我升高电压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加我QQ我有最佳改装方法  应为我改啦2个爆威   532477200   答案  实验中学

呵呵,你都改两个了,有好方法放到这里共享一下多好啊,谢谢你啦!

网友:
我也有台,可惜遥控坏了,没用武之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电压低了,用7.2V就好了,很猛,老打滑

网友:
这个小车做工绝对是79元以下最强的

奥迪在设计这款玩具商完全引进了模型的概念

LZ的改造也很强 不过扭腰板还能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