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RT到底好不好?有买到SPORT的人出来说一说.

楼主(2009-07-26):
SPORT到底好不好,比起以往的机型好飞都少?有买到SPORT的人出来说一说,我们可以决定要不要买,值不值得买.

网友:
 换汤不换药,LZ要是新手只飞个悬停航线什么的都差不多,如果是高手要飞3D,那性能的差距就出来了~~~~

网友:
我还是喜欢pro的设计,sports就是尾舵机那里不是很爽

网友A:
没有不好的机,
只有不好的人

网友:
不要以为好飞机你就可以飞的好,主要在技术,模拟器要练习,真机要多飞。现在就考虑一个可以满足一般要求的山寨最务实了。

网友:
对于初次购买450的新手来说,确实关心这些,想一步到位,买亚拓的飞架吧。大家说浪费,买山寨吧,又说新人本来技术就不行,还买精度差的是折腾不如一步到位,哎。真是难坏这些刚想入门的了啦。

网友:
"一步到位"的理念,
通常是过来人的提法.

对新人, 倒不是负担不起,
而是心理上难接受.

这是好事,
成长, 是循序渐进的,
所以,
市场也是循序渐进的,
各种档次的产品就有自己的空间
百花齐放, 琳琅满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不好的机,
只有不好的人
这个是正解

楼主:
有没有人飞过了,性能如何?

网友:
刚装完 装的时候马达的电线有点问题 扭过来就好了 其他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B:
目前还没有见到有谁出来评测,PRO的也不是很多,期待老鸟们帮我们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还没有见到有谁出来评测,PRO的也不是很多,期待老鸟们帮我们解答

我猜你的问题不在这飞机好不好,因为对新手来说,Sport和Pro应该都很好飞,3D因为新手用不到,其中的差别自然也就体会不到,就算是评测出来了,实际上对于新手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
真正困扰你的问题我想还是价位和心理承受能力。我个人觉得少走弯路才应该是最重要的。

网友:
我刚装了一台,主要就是马达的线不是很好装,反过来就可以了啊,然后就是大磁盘和电机的接触非常紧,要调一下,最后就是401真的不好装,我是加长的板子才装上去的啊,最后就是亚托的头罩不扎实,很容易出现裂纹!螺丝也容易打滑,其他的到没有什么了啊

网友:
我是这样入门的  飞越450  401+9527 65MG*3 好盈40A  6EX  JJ买一般的 电子设备好点的 找老鸟帮忙调试 结合模拟器  悬停很好飞

网友:
我也是飞越 202*3 262+410 6EX感觉不错哈

网友:
有了450就没必要买这个

网友:
主題
SPORT到底好不好?有买到SPORT的人出来说一说

沒飛過SPORT難評論它的性能如何?希望實際飛過SPORT的人多上來貼圖評論

我所了解
SPORT零件之外觀與尺寸是全新概念所設計,零件近90%不同於v2,其飛行性能與鎖尾效率完全跳脫v2幾近pro,動力表現與pro相較,可說有過之無不及!
原廠的保證
SPORT+DS410M+GP750+DS420+原廠動力+調機適宜,絕對達 穩 準 猛 飛行性能,高水平鎖尾效果,否則可以連絡Chi退貨

网友:
這是Bert Kammerer 對T-Rex 450 Sport 產品性能解說影片
[wmv]http://www.bertrc.com/heli_videos/bert_kammerer_450_sport_intro.wmv[/wmv]

网友:
下文是國外飛友提問Bert Kammerer對SPORT飛後感

問: When you say the landing gear is interchangeable with the Pro landing gear, you must not be talking about the stock one-piece gear, right?
答:Well, the stock one piece should fit, but apparently it is not wide enough. However, this landing gear has the channels in place for the Pro and another mounting hole in the middle, so you could use this landing gear on the Pro.

問: How is the power of this motor compared to the pro the reason i ask this is because i fly hard 3D get 4 mins flight time and my motor is starting to go out in my pro and i am looking for a backup when it does
答:Very powerful, I believe more power than the motor on the Pro if you run it with a 14T pinion, which is what the Sport ships with. I'm going to be trying this motor on the Pro hopefully today and will report back. The motor runs cool, very cool!

問: Bert, you have experiences both of the Sport and Pro, and I also know the Sport issue not replace The Pro. So can you tell us which one you fell it better? thks you!
答:They feel very similar in the air. The Pro has a slightly better tail feel during pirouetting maneuvers because of its torque tube, but then on the other hand, the tail on the Sport feels incredibly solid for a tail belt thanks to its low tail gear ratio and longer tail blades. Cyclic feel is about the same, the Pro has a slightly "lighter feel", but so close it is hard to tell.

問: Bert You mentioned the mixing changed in the head. Is it the same as the Pro? Which heli do you feel is quicker?
答:Both feel just as quick cyclic wise. This is definitely quicker than the old v2 head for sure.
__________________
Bert Kammerer
http://www.bertrc.com/

网友:
这么说以Bert的观点看, Sport和Pro没啥区别

网友:
我很喜欢sport---新型的中联,加大的十字盘,简单明了的尾波箱,声音轻盈的450M马达,这些都让sport飞行起来非常享受

网友C:
和V2基本一样的东西,

网友:
还是有些区别,不过看起来确实有些相似,主要还是集中在尾巴上了。似乎Pro感觉更轻盈

楼主:
有没有中国人买到的,试飞了效果如何?英文不太想看.请国人自己出来说一说?

网友:
看到450sport上市
忍不住又买了一台
等组装完再来发组装心得
先上几张照片流流口水

光看包装,就知道亚拓又下重本了

网友:
450SPORT有着PRO的血统,和以前的450V2已经不是一个档次了。飞行的性能、稳定性、精确度不言而喻。

网友:
 觉得头罩很好看,哈哈哈!其他就不知道了~~~

LS的朋友已经飞过了?为什么说和V2不是一个档次呢?

网友:
 对大部分玩家来说,买个PRO或SPORT还没体会到精度呢就炸的#·……!·%!——·了~~

网友:
关键是旋翼头的改变

网友:
pro和sport的旋翼直径比V2大了10mm,稳定性等有改善。

网友:
SPORT作为练习机,性价比超高,练习的话我选SPORT,性能不输PRO

网友:
450sport我已经飞了100个起落,飞行很稳。这几天风很大,但sports在风中一样稳定飞行,有大JJ的风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V2基本一样的东西,

一樣都是直昇機嗎???

我認為sport是
相當pro的性能
低於v2的價格
cp值太高了!!!

网友:
來幫忙翻譯一下~ 如果有錯請見諒 問: 當你說,起落架是可共用pro的起落架的時候,你應該不是指pro那個一體成型的那組腳架,對不對?
答:沒錯!一體成型的那組腳架寛度是一樣,但是pro的起落架是鎖中間的一個螺絲,和sport不一樣。 因此,你可以在pro上使用sport的起落架,可是在sport上不可以用這組一體成型的起落架。

問: 這一個馬達(電機)的力量好嗎?會這麼問是因為我pro上的馬達(電機)可以飛暴力3D約4分鐘,可是現在有點衰退了,想要買一個預備的馬達(電機)
答:sport附的馬達非常有力的,如果你用14T,相信力量比pro還暴力。 我要在pro上嘗試這一個馬達今天希望能將結果po上來。 這顆馬達運轉過後確實溫度很低!

問: 伯特,以你的經驗sport和pro,那個比較好? 謝謝你!。
答:他們在空中覺得非常相似。pro在 pirouetting 的尾部覺微比較好。 航道飛行的感覺是差不多的,兩個都很好。

問: 伯特你提到主旋翼固定座(中連)改變了。 它和pro相同嗎? 你感覺sport和pro那個比較快?
答:兩者的循環感覺都很快,很難分出勝負。但他們一定都比舊的 v 2快

网友:
sport是款性价比很强的机器 上周末刚刚测试过朋友的新机 感觉动作很干净 有点pro的感觉 而且尾波箱改进后取消传统压带轮的设计让人安心不少 亚拓的机器还是非常可靠的 不过LS kammer的视频就别看了 人家飞什么都漂亮那是因为手好

网友:
SPORT绝对是性价比最高的练习机,去掉电子设备,价格比山寨机还便宜

网友:
sport 漂亮 准备入

Bert在他的网站里介绍sport时说这个能面向中初级选手的原因就仅是皮带尾桨而已,但高级3D一点也没问题

网友D:
感觉sport最大的缺点在于和segf以及v2一脉相承仍旧采用了不对称的ccpm推杆,这个就让人很恶心,正飞倒飞不可能把十字盘都调平,必须要压着舵才行。
而pro的等长ccpm推杆结构就很让人赏心悦目,据说飞起来有500的感觉,我没有飞过,但我相信这一点,只可惜中联不耐炸,轴承磨损快,轴承座电机座据说还会炸变形,轴传虽然效率高,但是炸机成本又太高,维护不方便,据说炸机成本比500还高,目前应该还在测试中吧。
个人感觉:
广大模友真正需要的应该是一台等长ccpm推杆结构,皮带传动,双侧板单侧板都无所谓,但一定要方便维护,耐炸,不用拆侧板就可以维护更换零件的450吧~~

网友:
性能 肯定在V2之上

网友:
SPORT性能好不好飛過貼上圖再來評話較公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不好的机,
只有不好的人
  生来就好的人不多!!!

网友:
我飞出的感觉是,旋翼头感觉和pro是一样的,动力比pro高一大截,锁尾稍比pro逊色。
不要说和v2一样,和v2差的十万八千里。

网友:
我的感觉是,比V2在动力上有了很大提高,比较锐利,不过要说超过非常多,也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sport最大的缺点在于和segf以及v2一脉相承仍旧采用了不对称的ccpm推杆,这个就让人很恶心,正飞倒飞不可能把十字盘都调平,必须要压着舵才行。
而pro的等长ccpm推杆结构就很让人赏心悦目,据说飞起来有500的感觉 ...

問題不是出在連桿長短,而是出在你的配重上
如果你能把配重問題解決了,相信正飛倒飛都不必壓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