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头电路请教

楼主(2009-07-26):
TDF Futab等外置个高频头都有5根插孔;依我理解两根电源线,一根信号线,一根接回天线,还有一根是干嘛用的?请高手解说,谢谢!

网友A:
RF工作指示灯输出,一般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外接一只LED指示灯.
当高频不工作时(如晶体被拔掉).指示灯熄灭.
现在有些高频头已经不再有这个功能了,那个位就是个空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