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2.5 老三叶竞速发动机 拆洗

楼主(2009-07-27):
前些日子从网上淘来一些老发动机,今天得空把拆机清洗图片发上来。供模友参考:

发动机概述:-

品名:
HM2.5;是现在的深圳三叶前身,株洲那个国营厂生产的(南方摩托车发动机公司前身)。历史久远... ....。容量2.5CC。具体情况如下:1ABC气缸(A-Aluminum 铝,B-Brass 黄铜,C-Chrome 铬);2双轴承曲轴;3发送机汽化方式:单孔喷油管式;4吸气方式:我淘到的有两种,后旋板进气和前进气;5驱气排气方式:三道驱气单边排气;6点火头是整体式电热塞。

拆机过程略去。。。

评价:
1、机匣制作粗糙,根据当时的工艺应该就这个标准了,主要是气道不够规则,加上用料的铝合金密度低,有很多坑坑洼洼(但是前进气的机子质量稍好,应该不是一个年代的东西);
2、双轴承曲轴;整体式电热塞;整体浆罩.....  竞赛型高性能专用发动机的设计,和OPSS的竞速发动机相似;
3、机子是新的,但是出厂时只有1年期的润滑保养。拿到手,蓖麻油已经严重结块,必须拆机清洗了

上图:
粗糙的机匣;令人兴奋的双轴成曲轴(还有一个在机匣里)

楼主:
ABC缸套和活塞

楼主:
从缸套判断,机器没有用过就是放的时间太久了。。。

楼主:
后旋板进气+单孔喷油管........(不可遥控)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再来点详细的

网友:
我也买了个,摆着看看还是舒服呢!

网友A:
50快的发动机!没法改造!要不我都想要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快的发动机!没法改造!要不我都想要一个!!

这个发动机是可以改造的。方法如下:
1、缸盖:铣床+功丝,可以安装os八号火头。不过,这样一来,气缸容积会发生变化。功率会不会变化不得而知。
2、遥控风门,后进气和前进气都可以换成15级的遥控化油器。里面有个内六角螺丝拧下就可以拆装了。
拆洗注意点:
1、后吸气的发动机,在机匣内部有润滑油道,清洗的时候一定要疏通它,让不然会拉缸。
2、活塞侧面有润滑油槽,因为时间太久,上面的储油杆容易断裂,建议直接折断拆下。如果工作的时候掉下来,结果还是拉缸。
3、主轴拆洗,先要用甲醇泡,如果没有那个耐心就化油器清洗剂伺候。然后空敲即可取下。
4、轴承,轴承的内轴不是钢的,是电木的。不要用火烧膨胀发,多泡泡就下来了。
5、化油器有两颗内六角螺丝
6、整流罩,前端的黑色铁头连接主轴。要是取不下来,打火机烧吧:)
7、铝制机匣外科抛光,土办法:牙膏刷:)牙膏里有磨料的:)化学办法:铝制品清洗剂。
清洗装配后不要急着试车,还要第二遍灌洗,甲醇,目的就是出去还没有清晰掉的残渣(原来的蓖麻油已经皂化了)。
看到有的模友用汽车机油清洗的,这个方法挺好,因为高档汽车机油有清洗功能,比如灰壳。但是,机油没有办法去处杂质,这个机器放置时间超过15年,一定要拆机洗。

网友:
曾经拥有过!是我的第一台发动机  呵呵在我手里玩转过 还不错 体验了一下模型发动机

网友:
我也有一台相同的发动机 但是已经坏掉了

网友:
曾经拥有过

网友:
我也买了一台,最近就服役了。使用过之后给大家说说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