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CE-600 定速器 问题

楼主(2009-07-27):
RCE-600加DS620今天外场开机油门拉杆突然顶出,发现每次开机油门舵机都会左右满行程一动然后回到设定行程中。换了别的舵机也是一样。不通过定速器没问题。是否用了一个月的RCE-600坏了?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油门舵机的最大和最小行程在定速仪上设置否?

网友:
和你的问题查不多
我用的控是 10C
reverse 设置 7通道 aux1 为 rev

governor 设置时  Mix- act模式  开关定义到 C

up     -0.0%
cntr   -50%
down-81%

ch- +7

请问高手 我一开定速 推到cntr模式的时候 油门顶到最大随后发动机熄火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舵机的最大和最小行程在定速仪上设置否?

谢谢关注:开机行程量都已设定。已反厂检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