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起动机和电瓶问题

楼主(2009-07-27):
起动26CC的船,华盛的发动机,手拉拉坏了几个了,决定换电起动,买了Prolux120A的启动机,电瓶买了Prefect 12V7.0Ah的,皮带用网上买的一个,自己作了一个,磨擦还可以,但是还是起动不了,起动时有转,但好象有些拉不动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上Prolux网上看过,应该启动机没有问题,不知道是电瓶太小皮带的事情, 还是其他的问题,请高指教,谢谢.

网友:
蓄电池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A的?汽油机很紧。。可能这点电流下的转矩是不足以启动的。

网友:
還有!

飛輪直径不能太少,而起动器就要改少直径以增加扭力.

网友:
用6S123电池来启动

网友:
我用5S2P的A123。

网友A:
我想問下,那些啟動器的飛輪哪里有得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問下,那些啟動器的飛輪哪里有得卖啊???!!!

原配的就不说了,我自己改造的一个轻量化的启动机的启动皮带轮是用船用发动机原配来的飞轮改造的。

网友:
用高压点的电源亦可解决问题。

楼主:
拿去车上试了一下,车用电池一样起动不了,换了一个朋友用摩托车起动机作的,可以起动,只是忘了试一下,用这个电池+摩托车起动机能不能起动,所以首先,这个起动机(120级)在12V的电池是不能起动26CC的汽油机的,至于这个电瓶12V7Ah行不行还要试一下, 高手们起动26CC的船用汽油机都用什么样的电瓶?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