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比壶问题

楼主(2009-07-27):
买了一个配比壶,600ML的,电普通的,但实在看不明白是怎么用的,上面有一条线,线上边有标30:1, 线下边有标25:1,线的边上有一条竖线, 但按他标的,怎么算都不太对,请教高手,这个东西怎么个用法? 谢谢.

网友:
很简单的!

三條線的表示;
最低一條是入汽油量線,
机油加入後升至中间一條線是30:1
机油加入後升至最高一條線是25:1

楼主:
CKY说的可能不对,壶的背面说:Fill the gasoline to level marked "25:1" or "30:1" add oil to level marked"Oil" .理解这个话可以这样理解, 从刻度上看,应该说是,加汽油是两个位置,加机油也是两个位置, 我算了一下,
如果是25:1, 汽油加到最下边的线的位置,机油加到中间线的位置,
如果是30:1, 汽油加到中间的线的位置,机油加到最上边线的位置,动性如果是CKY说的方法,可能25:1时机油的量比例30:1时多了一倍.显然是不对的.
不知道我算得对不对?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说说俺的经验
没用过这东西
好像跟冲程有关
只买过一台两冲程雅马哈750W的小发电机
加满能顶得4到5小时
是直接把机油混合到汽油里用
也是说1:25
刚开始不敢乱混合
是用量筒量着加
后来拖拉机厂朋友看了笑话俺
说哪有这么精确
没有机油也能转,就是磨损厉害些
用机油多了也能跑,就是烟大点
后来就是凭感觉加了
用的也挺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CKY说的可能不对,壶的背面说:Fill the gasoline to level marked "25:1" or "30:1" add oil to level marked"Oil" .理解这个话可以这样理解, 从刻度上看,应该说是,加汽油是两个位置,加机油也是两个位置, 我算了一下, ...

应该是这样

网友:
我的見解是如果要30:1的話,先將汽油加到30:1的線, 然後加機油到oil的線便可以, 如果要25:1, 便將汽油加到25:1的線, 再加機 油至oil線便成.

网友:
你的混合壶有那庅多線嗎?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

网友:
楼主,这个壶只能做大概的配比,如果要精确的配,就把这个壶扔了吧,上面的线没一条是准的

网友:
貌似大家的壶都不一样…………

网友:
去诊所买只20CC或50CC的塑料一次性针筒, 按上面的刻度加注机油精度蛮高的
楼主的配油壶600CC的, 加入20CC  就配成了30:1 混合油

网友:
比例也差一点点

因为600CC的, 加入20CC  就配成了34:1 混合油(油的總和变了620c.c.)
正確是580c.c.加入20CC  就配成了30:1 混合油(油的總和應是百分比嘛,一百份內分出的份数,)对嗎

网友:
我以前没注意一直是按 汽油比机油  这样配油的
现在才知道原来这比例的关系是 混合油总量比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