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rt装好了,感觉不错

楼主(2009-07-27):
手机拍的,不是太清楚。尾舵机拉杆换了碳钎的,皮带换了副厂的,其他都是原厂件
GP750+DS420
1。

2。旋翼头部分,横轴加长了,T头更加粗壮了

3。机身两侧

GP750

4。底板变短了,电调挪到下面了

5。尾波箱的改进,维修更方便了

还没有试飞,性能飞后再作评价了,应该比我的se好吧 呵呵

新老机合影  450sport  and 450se

最近新淘到的12S充电器,加快充电速度呵呵

网友:
 这JJ还是很漂亮的,恭喜LZ又入新JJ

网友:
还是充电器比较爽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羡慕!

网友:
最后的地板了

网友:
充电器爽~!

楼主:
谢谢 401装不进去
149dp也装不进去,还是把146换过来才装上

网友:
二台B8,只要2x 3xx

网友A:
入12S充电器之后,下一步的必然选择是上500,哈哈

上Sport纯属扯淡,走弯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Sport纯属扯淡,走弯路了

你就跟着扇风吧,500会上的
不过这个俺也喜欢 哈哈

网友B:
漂亮,看LZ照片SPORT比GF大很多呀

网友:
2个JJ都很好看 随便问下楼主LZ的450se 头罩在哪里买的  麻烦PM下地址

网友:
楼主的电池大肚子啦,哈哈哈

网友C:
不明白皮带这么重要的东西为什么换成副厂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皮带这么重要的东西为什么换成副厂地。

副厂的皮带不容易断裂,原厂的效率高但容易断裂

网友D:
我的sport已飞三十个起落,其中因电池松脫炸机一次,损失原厂大桨一副,平衡杆一根,主轴一根,410舵机一个。个人感觉sport比V2改进了不少,最满意的是尾波箱的改进,简单明了。最不满意的是410M舵机,太脆弱了!轻轻一炸就扫齿。

网友:
2XXX的充电器``````````````````可以买几个A8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漂亮,看LZ照片SPORT比GF大很多呀

完全是视角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sport已飞三十个起落,其中因电池松脫炸机一次,损失原厂大桨一副,平衡杆一根,主轴一根,410舵机一个。个人感觉sport比V2改进了不少,最满意的是尾波箱的改进,简单明了。最不满意的是410M舵机,太脆弱了!轻轻 ...

电池板是短了点,再用扎带绑紧点
410不行就换65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板是短了点,再用扎带绑紧点
410不行就换65了

我现在就换回65MG了,但65MG的速度比410稍慢。另外,电池板是短了些,我是用宽的魔术带绑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