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小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07-27):
我在用450飞钟摆的时候,每摆一次就要调整一下姿态。而
模拟器
里的飞机则不需要。可能是我飞机没调好,但是悬停的时候脱控能持续4秒。不知道该调些什么地方。

网友A:
1、舵机的同步性 2、飞机旋翼头上各连杆(A、B)是否一样长 3、就是操纵手法(你坐着飞,和你站着又是一个不样的效果)

网友B:
估计是尾巴

楼主:
说到尾巴
的确很有可能,我的尾巴在摆的时候不能完全锁住。我再吧感度调高点

楼主:
今天又飞了一趟,感度调到+70。没问题了。

网友C:
我都还没有学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