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r和futaba的设备的一点点 对比

楼主(2009-07-27):
现在很多的新手 在选择设备上很伤脑筋  中高档设备一般买啦 是不会换的  就我的 使用经历来说   具体比较时 是 9X2 和ff9  其实JR和FUTABA的控  上下点 都是这两个经典控的功能上的 延伸和 缩水    高档的 什么12  14 的 不在这讨论范围之内
先说 手感和外观  JR的外观 感觉厚道点  就是10c 外观上感觉没有jr的9x2 有气质(个人观点) 我估计大部分的人 也喜欢JR的外观
手感上  很多人都认为futaba的 手感不好 其实 呢 细细 品下 之间的区别 futaba的 万向节 调松点 也不会有间隙的 就操作精度来说应该和jr的 没什么区别的 但是两者的万向节的结构不同  futaba 的手感偏生硬点 jr的 感觉偏肉点  但是这种感觉 偏差 不是 非常明显 用习惯啦 基本上 对技术发挥基本上没有妨碍
功能上   可以说futaba的 功能 实用性 高过JR  很多   具体以ff9和9x2 比较
首先就一些用得上的 功能能 对比下(有错误希望指出)
就曲线来说 JR9x2 7点 futaba是ff9 5点 (10c增加啦)  飞电动的飞机 基本上没区别 油的jr 有点优势 曲线更细腻点 还有jr的曲线能自动计算中间点的 数值 比较人性化  但是对飞行的 性能影响不大
常用功能 比如说记时功能  大家飞电动 基本上设备都会记下时间 FUTABA 的计时非常人性话 可以指定任何开关甚至是油门 推油门就可以计时 开3D模式可以开启另外的一组计时  电机工作多少时间 3d 飞啦多少时间一目了然   jr的 就是 只可以开关计时 非常不方便还要自己拨 计时开关 这功能对飞行的性能的影响也不大
再还有 油门锁定 有9X2的朋友 估计调螺距都要拔电机线 9x2 只有熄火降落模式 锁定油门的同时会切到熄火降落曲线 (我都是用朋友的9x2研究好久 就是没发现油门锁定 能不关联曲线的设定 要是有朋友了解告知下)futaba就有直接油门锁定 还可以设置关联熄火降落 (大部分混控开关和功能开开关都能任意指定 这个功能带来好很多的好处)飞行手感上的调整 可以把大小舵 EXP  或是 不同的混控方式 按照不同的设定 用不同的开关来控制 比方说 用一个开关控制 3 个舵面的大小舵  在用一个开关控制 3个 或两的舵面的 EXP  这样能组合出 很多种的飞行手感
还有 FUTABA的设备在飞 一些 特定飞机 比如说 鸭翼  或是 做些 特色效果 控制灯呀 拉条幅 啦 放火jian 等等  都很方便 用i3段开关也可以控制 旋钮也可以  左边右边上面  都行  你怎么顺手怎么设定 JR的就基本上是死的  有时候开关冲突啦 就没得调
我的体会是  futaba 的控 有很好的 扩展性和 实用性   JR的 中规中举

网友:
jr 9x2既有CUT也有HOLD油门功能

网友:
看来得买futaba的设备了~

网友:
 小日的比较人性化

网友:
都是小日本的

喜欢JR的手感,功能也够用了

网友:
1:都是小日本的
2:都是名牌
3:都是坏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网友:
没什么本质性区别。
jr的控长期以来更加“人性化”一点,设置比较方便。功能上,两者不相上下。
jr的2.4g沾了spektrum的光,卖得更多。随着jr自己推出dsmj,这个区别很快就会没有,今后基本又回复到原来fm时代的格局。

网友:
还是10C好 扩展功能多。出了什么新概念机型 肯定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