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转固定翼,新手请教

楼主(2009-07-27):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f0a19ef1e707fea.htm
这个怎么配,我现在又40A电调 11.1V 2200毫安
电池
6Exhp
遥控器
。能用上吗

网友A:
哇靠~玩塞斯纳,以前差点就买了

楼主:
呵呵,那为什么不买了呢

网友B:
完全可以

楼主:
是不是用Y线,配2212 1400KV电机?

楼主:
6EXHP用几个Y线飞固定翼,怎么设置.怎么插

楼主:
飞182用450的电池没关系吧

网友C:
是不是用Y线,配2212 1400KV电机?
--------------------------- 这配置可以
6EXHP用几个Y线飞固定翼,怎么设置.怎么插
---------------------------- 有Y线了,6ex就用一般固定翼模式就可以了~Y线两头各接副翼的两个舵机,另一头连接收机的副翼通道CH1
飞182用450的电池没关系吧
-------------------------- 完全可以

楼主:
2212 1400KV 用9050桨可以吗

网友D:
完全可以 最少可以使用9克3舵机 一舵机负责副翼反向联动 一舵机升降 一舵机垂尾 电机如果使用2212 建议 用朗宇 Kv1250 浆9050最大拉力960克左右 电流也不大 没用过这种控 如何设置 一般左手上下油门左右方向 右手左右副翼上下升降

楼主:
你用的什么手?XXD比朗宇好吧

网友E:
目前偶用的就是6EXHP玩固定翼,设置很简单!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862ad&x_id=0db1
这两个哪个好

网友A:
貌似起落架有前三点和后三点之分~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一个泡沫 一个轻木的吧?价格差好远~

楼主:
轻木的是不是不抗摔啊

网友F:
休闲
都不好,只有笨鸟的滑翔机还不错。

网友G:
刚开始玩固定翼不要买轻木的哦
买EPO的才是 很耐摔
轻木机摔惨一下就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