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锁尾问题

楼主(2009-07-27):
730陀螺+9g辉盛锁尾
陀螺的感度要调到10%,延迟时间调到80-90左右,才不会出现追尾现象。
陀螺的感度为什么要调的那么低才不会出现追尾?

网友A:
低螺距高转数
尾舵机摇臂的位置、速度都有影响。楼下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螺距高转数
尾舵机摇臂的位置、速度都有影响。楼下补充

螺距/油门曲线应该最后查。

首先检查的应该是尾推系统是否顺滑,有否虚位。

其次报一下尾舵机舵臂的长度。